ft小飞机经常使用的24gram电机是个或者接近什么常用电机?

楼主(2020-05-08):
如题!

网友:
2204  或者1806吧  小飞机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了翻hobbyking网站,感觉是个类似2204的东西。

网友B:
24克嘛,2204、2205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克嘛,2204、2205的样子。

嗯嗯

网友C:
1806足矣,也看什么模式了,后推就1806,前拉可以2206或2204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06足矣,也看什么模式了,后推就1806,前拉可以2206或2204

为什么后推1806  前拉2204   有什么讲究呢?

网友C:
      是我没说清楚,如果前拉就用低KV的2204,如果后推就用高KV的1806,这两个电机都是20g左右,重量差不多,在3S电时推力又相仿,以常见品牌来说:
1、前拉可以用7寸或8寸桨配合郎宇X2204kv1480,可以获得400g左右的拉力,前拉桨大舵效高一点动作也有感觉一点;
2、后推用银燕MT1806配合5寸或6寸桨,也可以获得400多g的推力,后推桨小玩速度。
      当然你也可能问为啥不用高KV的2204,查一下你就会发现高KV2204一般给4S电用,在3S时推力还不一定比银燕1806高,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两种配置的最大电流都不会超过12A,所以可以用12A的电调,重10g。
      当然,如果你嫌动力不够暴力想再升级一档,可以前拉用低KV的2208,后推用高KV的2206,桨配合不变,都可以产生700g左右的推力,你会发现两个电机差不多都是30g多一点,而且最大电流过12A了要上20A电调,这样一来整体重量就多了15+10=25g。但是这样就产生了两个问题:
1、700g的推力对FT600mm左右的小飞机来说过剩了,徒增了重量反而不好操作;
2、查查表你会发现2212级别的电机最大推力时也用的是20A电调,如果用新西达2212,重量只比刚才说的升级一档重10几g,推力却多了一二百g。
      所以高KV的1806和低KV的2204是小飞机的最佳动力选择,也就是你所谓的24g左右的电机,如果要暴力直接上重量50g左右的2212,2208级别非常尴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我没说清楚,如果前拉就用低KV的2204,如果后推就用高KV的1806,这两个电机都是20g左右,重量差不 ...

嗯嗯,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我没说清楚,如果前拉就用低KV的2204,如果后推就用高KV的1806,这两个电机都是20g左右,重量差不 ...

顺便请教2205kv2300,用个2s上7或8寸桨OK么?还是需要把三角形接线改成星型接线,3s用7-8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请教2205kv2300,用个2s上7或8寸桨OK么?还是需要把三角形接线改成星型接线,3s用7-8寸。

重新给电机接线就真的不懂了,桨的话得看厂家说明书,一般来说这么大kv上7寸桨会略微有点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