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里有DIY无刷电调的,怎么没有DIY无刷舵机的呢?

楼主(2020-05-08):
RT,论坛里有不少高手能够DIY无刷电调,但好像没有看到有能够DIY舵机的,特别是无刷的。网络上不是有开源的舵机项目吗?

最近想做舵机机器狗,但看了一下淘宝上的无刷舵机,都是3百多的售价,做个小狗的话实在是太贵,想用最便宜的有刷舵机倒是可以,只不过动起来一顿一顿的,
就是手头的无刷也是一样,做模型控制还可以,但是一接长点的摆臂,想要一点一点慢慢动的话,就会一跳一跳的。

看了西塔舵机的视频,不知道买这个舵机的话,会不会平顺些?

网友A:
海绵宝宝加油
我是个外行,下面是乱说的:
慢慢动一跳一跳估计是信号死区,我觉得应采用数字控制,以及采用高精度编码器。

网友B:
你忘了一件事,那就是精度问题,无刷舵机大多用于大直机或F3a,话说国产舵机都上不了F3a,而大多用得上无刷舵机的人也不缺那点钱

网友:
窄频舵机可以解决信号死区卡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绵宝宝加油
我是个外行,下面是乱说的:
慢慢动一跳一跳估计是信号死区,我觉得应采用数字控制,以及采 ...

想找个顺畅点的舵机还真找不到,加了长摆臂后没法一点点平滑的移动,难怪做MIT机器狗的都要交流伺服,我们要搞结构是搞不了的,看来只能买现成的舵机结构来自己DIY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找个顺畅点的舵机还真找不到,加了长摆臂后没法一点点平滑的移动,难怪做MIT机器狗的都要交流伺服,我 ...

舵机扭力不够

网友:
机器够腿太长

网友:
机器狗用的是无刷电机不是无刷舵机

楼主:
算了,自己来DIY。

网友:
无刷挺尴尬的,要效率就要盘式高扭矩低转速,盘式那么大啊...无论怎么低的转速还是得上减速比,而舵机都要电位器来确定位置....所以...

大型机械用液压,小型的话,感觉蜗杆比较合适,然而这玩意应用比较窄,没成品

网友(2020-08-04):
减速齿轮+驱动电机+传感器+控制板+总线通讯=飞特舵机  串口总线舵机 这家店铺还不错 RS485串口总线   TTL串口总线  PWM航模车模舵机   都有  只不过 他们家的无刷舵机价格有点高,可以考虑其他的TTL电平通讯的舵机。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网友:
闲鱼有无刷舵机电机加驱动板改造的

https://market.m.taobao.com/app/ ... 79&forceFlush=1

网友:
这种闭环的东西哪儿那么容易

网友(2020-10-07):
用直流无刷伺服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忘了一件事,那就是精度问题,无刷舵机大多用于大直机或F3a,话说国产舵机都上不了F3a,而大多用得上无刷 ...

无刷好像没有刷精度高吧

网友:
舵机=电机+位置传感器+控制器 组成的一个系统,用无刷电机+编码器+单片机也可以组成一个差不多的系统,体积大了一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