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没事做 把充电器电源“升级”了下

楼主(2020-05-08):
疫情期间没事做 把充电器电源“升级”了下。
IBMX3650服务器电源,之前一直用一个12v 这次又买一个把两个串到了一起 输出弄了两个一个24 一个12v 改了静音风扇 个头感觉不算大,现在用起来安逸的很,
改装过程忘拍了,其实很简单 以前论坛好多人改过。直接上成品图 哈哈

后面又加了两个小电压表 其实也没啥用 就是为了好玩。

网友:
挺整洁的

网友A:
请问串一起就是一个电源的正,和另一个电源的负吗

网友B:
很漂亮,两台电源下来成本多少?有点心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串一起就是一个电源的正,和另一个电源的负吗

是啊 还有要把输出接地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

谢谢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漂亮,两台电源下来成本多少?有点心养

一个50多块吧 其他都是现成的

网友D:
内阻小的一个会不会累坏?

网友E:
不错哦!就是用了热缩膜很美观但会影响散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阻小的一个会不会累坏?

这个还是需要时间验证吧,不过我看好多模友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哦!就是用了热缩膜很美观但会影响散热吗?

没感觉出来,

网友F(2020-07-22):
我也想改啊,不过一串起来啪的一声,有一个就保护了,听说要拆掉接地线,我把电源拆开,把里面接地黄绿线剪断,还是不行,是不是操作有问题还是理解有问题?楼主告诉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改啊,不过一串起来啪的一声,有一个就保护了,听说要拆掉接地线,我把电源拆开,把里面接地黄绿线剪 ...

不知道你的电源是不是和我的一样,不过你把线剪短应该只是把输入端接地给断开了, 这钟改装主要是要把输出端接地隔断,输出端的接地一般都是电路板与外壳联通着呢 所以要把电路板与外壳的连接阻断即可 ,不知道我这样说你能看明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的电源是不是和我的一样,不过你把线剪短应该只是把输入端接地给断开了, 这钟改装主要是要把输 ...

原因找到了,输入接地端没有剪干净,双重接地,后来把输出接地去掉了。外壳接地还保留也没事,主要是输出负极接地互相冲突。谢谢你

网友G(2020-09-02):
那个短的一分二电源线哪里买

网友G:
这个电源怎么短接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个短的一分二电源线哪里买

淘宝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源怎么短接启动?

短接3 4脚

网友:
不错,价格实惠。

网友G:
引用 楼主:
短接3 4脚
自己已经改好了 就差电源改静音了,这个风扇是真的吵,和我原来HP服务器电源改的不好比,开飞机一样,还要找两个静音的风扇

网友H(2021-01-27):
那么问题来了,串联的电源,如果只启动一个电源,另一个电源会不会有一端反向电流冲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