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加速器累积错误导致?)穿越机自稳模式起飞后不久严重跑偏

楼主(2020-05-08):
高手进来一下,请教个问题,穿越机自稳模式起飞后本来很稳,但是飞了几十秒后自身角度严重偏左边,然后降落后重新解锁再起飞,开始很稳,但一会又重复上面的偏角度问题。是否是飞控问题?刚开始玩,一直以为是风吹,而且角度不大(就是摇杆回中后,飞机角度大概偏一边10度内),后来经历过炸机、烧电调、换机架,现在角度有点大(30度以上),都是刚起飞很稳,过一会就偏很大,看过一些关于pid教程,是否是所谓加速器累计错误导致?现在场所加大I值,看看效果,后续。。。

网友A:
先检查飞塔固定。有没有压迫,共振

网友B:
我所有的飞机都这么样,但一般都飞手动,所以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飞塔固定。有没有压迫,共振

感谢,这个也是我首先考虑到,先试试加多个软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所有的飞机都这么样,但一般都飞手动,所以不影响。

哎,可惜我是萌新,手动必炸,还是目视飞的,屏幕fpv飞着好奇怪的感觉;目前这飞机奇怪的偏角度,起码有45度,如果松开遥控,必坠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可惜我是萌新,手动必炸,还是目视飞的,屏幕fpv飞着好奇怪的感觉;目前这飞机奇怪的偏角度,起码有4 ...

那是有点大,我的飞机用自稳刚起飞时挺稳,不一会就随机向某个方向偏。

楼主:
自稳模式,每次一起飞,很稳,基本不偏不倚,但是飞一会就严重偏,无风状态下,每次降落,右手摇杆要打到最边才能平衡,下降。好想换个飞控,哎,估计炸机炸傻了。

楼主:
增加I值后自稳还是会偏,越来愈多,累积的。不过发现手动飞起来好舒服,顺手了,难度是要我改手动飞~~

网友C:
同样的问题,,,,

网友D:
我是开自稳模式下给油悬停后会飘,没风情况下也会,不晓得怎么调,当练手了-F3飞控

网友:
不知道啊,我所有的飞机都这么样

网友E:
做好飞控减震,药到病除,怎么做用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好飞控减震,药到病除,怎么做用搜索。

好的,感谢感谢;不过我觉得做得可以了,电调下面两层软垫,飞控下面4层软垫,上面是个胶螺丝,不过很是飞一会就严重偏,已经放弃加速器,不用自稳模式了,完全手动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的问题,,,,

原来f3飞控这个是通病?可能我之前偏的小,一直以为是上空的气流影响,现在变的越来越大,手动飞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开自稳模式下给油悬停后会飘,没风情况下也会,不晓得怎么调,当练手了-F3飞控

飘一点点我觉得可以接受,开始是偏得不大的,10%打杆以内,现在要打满杆才能平衡,关键是降落再起飞又恢复,然后又重复偏,烦了,直接用手动模式了,练习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飘一点点我觉得可以接受,开始是偏得不大的,10%打杆以内,现在要打满杆才能平衡,关键是降落再起飞又恢 ...

哈哈哈哈,我好像也是,我开始是一点点飘,就不断修正,越偏越大,慢慢的悬停变成走航线了,这样感觉好像和手动差不多了

楼主:
我居然今天刷了f3的最新固件,4.06,居然好了。之前是3.57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居然今天刷了f3的最新固件,4.06,居然好了。之前是3.57

但我f44.06会自稳模式起飞后不久严重跑偏,我打算刷别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我f4 刷4.06会自稳模式起飞后不久严重跑偏,我打算刷别的试试。

4.06固件pitch的i值60,roll的i值70,yaw的i值居然100,i值就是负责悬停平衡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4.06固件pitch的i值60,roll的i值70,yaw的i值居然100,i值就是负责悬停平衡的吧。

有可能,我试试把i值调低。

网友F:
刷到4.1呗,最好能开rpm滤波。

网友G:
习惯手动以后自稳基本可以不用开的,加速度计即使放在桌面校准,过一段时间pitch和roll也会出现变化,这估计是飘的主要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刷到4.1呗,最好能开rpm滤波。

sp f3目前最多就是4.06啊,太旧了,过时飞控,不过用在小机,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习惯手动以后自稳基本可以不用开的,加速度计即使放在桌面校准,过一段时间pitch和roll也会出现变化,这估 ...

我的一般不会,因为飞完之后,每次我都连接电脑看看参数、黑匣子之类的,那个调水平的,基本不变。飞控固定好,不会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sp f3目前最多就是4.06啊,太旧了,过时飞控,不过用在小机,够用。

有的f3能刷 特制4.1固件,可以去找找

网友:
振动导致的

楼主:
振动是有点,但是换个固件好很多了。

网友H:
有没有可能是配置选项里面的实时水平校准打开的原因

网友I:
飞控问题换飞控,偏是存在的,特别是猛推油门后,会偏,但是你说的45度,还是换飞控吧,我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可能是配置选项里面的实时水平校准打开的原因

这个我之前打开过,不过更稳才对的。不过感觉飞行有点怪怪的,后来一直关了。现在刷了4.06固件,而且把电调和飞控都锁紧(之前很松,就像摩托车弹簧,现在是紧得像拖拉机避震一样),不过居然好了,不怎么大范围偏(不累积)。

楼主:
引用 网友I:
飞控问题换飞控,偏是存在的,特别是猛推油门后,会偏,但是你说的45度,还是换飞控吧,我遇到过

是的,我都准备换飞控的,现在刷了4.06固件,而且把电调和飞控都锁紧(之前很松,就像摩托车弹簧,现在是紧得像拖拉机避震一样),不过居然好了。我昨天飞的视频   (这里可以发B站链接吗?如果不行,麻烦管理员提醒下,谢谢

网友:
可以试下关闭加速度计试一下有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
小飞机开自稳模式,飞控任意出现积分微飘,手动就不会了

网友J:
这是什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是什么电机?

天羽的1104 7500kv电机

网友(2021-01-25):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1-03-18):
我也是遇见了这个问题,ROLL偏移随时间积累,摇杆一直需要修正,一旦回中就翻车

网友:
自刎模式。betaflight就应该去掉自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