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架选择函道机还是普通5寸机

楼主(2020-05-08):
七八年没玩航模了,以前玩固定翼,偶尔飞下450,四轴刚新起的时候用kk飞控组了一个,现在看到穿越机比较火,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作为一个新手是选择3寸函道机还是普通5寸机,函道机的机动性和续航可能差点,但是看上去比较安全,在此请教一下函道机能完成一些空翻等花式飞行吗?

网友:
也不见得涵道就安全,一旦吸附上也是有杀伤力的,还不如普通机架能练手

网友:
我觉得,只要在模拟器上把基本功练足,选哪个入门都可以。我身边的人都是5寸入门,性能均衡,飞行体验好。
涵道机也能空翻,就是做动作手感不如普通飞机。

网友A:
先模拟器,steam上有,无论竞速还是花飞老老实实5寸,涵道自重大不适合翻啊什么的,拉狗拍点啥还不错,至于安全在于个人,无人的地方怎么飞都好说。3寸牙签机好像也不错,但没玩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模拟器,steam上有,无论竞速还是花飞老老实实5寸,涵道自重大不适合翻啊什么的,拉狗拍点啥还不错,至于 ...

模拟器名称是啥(穿越机)?

网友:
五寸吧,前几天飞了朋友的大黄蜂,感觉体验不是很好(taicha)。还是五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模拟器,steam上有,无论竞速还是花飞老老实实5寸,涵道自重大不适合翻啊什么的,拉狗拍点啥还不错,至于 ...

已购入dr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名称是啥(穿越机)?

模拟器steam上有liftoff  drl dcl

网友:
涵道和五寸各买一台就好,涵道机我觉得在室内飞更好一点,自重大翻滚很吃力,抗风性也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名称是啥(穿越机)?

楼主买的那个就行啊,我用的fpv air2,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