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全球大嘴鸟用什么起落架

楼主(2020-05-09):
麻烦请教一下飞全球大嘴鸟的兄弟们,你们用的什么收放起落架,原配起落架舵机配多大的?谢谢

网友A:
起落架应该是螺杆的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落架应该是螺杆的把

原配起落架不是涡杆

网友B:
原配的就是拉杆的,得用矮身舵机,比如海泰克75BB,当然有条件最好改电动蜗杆的。我搞过2架这个飞机,都是用的舵机拉,经常卡,而且钢丝腿不好看,不过这飞机是真好飞,比练习机还练习机。
另外:还有一个建议,固定起落架,少些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配的就是拉杆的,得用矮身舵机,比如海泰克75BB,当然有条件最好改电动蜗杆的。我搞过2架这个飞机,都是 ...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

网友C(2020-09-21):
同茂有专门为大嘴鸟设计的起落架,做工非常好,轮子轴还带轴承的,价格也厚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茂有专门为大嘴鸟设计的起落架,做工非常好,轮子轴还带轴承的,价格也厚度

可以指个路吗?你的大嘴鸟还在飞吗?发动机比较犹豫是配saito82还是os95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指个路吗?你的大嘴鸟还在飞吗?发动机比较犹豫是配saito82还是os95

我的大嘴鸟还没有装好,但起落架已到位,发动机还没有着落,82或95都可以,动力有差别而已,个人倾向OS91,动力充足点会好点,95在我上一只大嘴鸟上用过,动力非常充足,也非常省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大嘴鸟还没有装好,但起落架已到位,发动机还没有着落,82或95都可以,动力有差别而已,个人倾向OS91 ...

又买了一台啊之前还研究你的上一台装机贴呢,然后还是下决心来了一台。起落架不改的话舵机推拉有问题吗?同茂的起落架怎么搜索啊,找不到
我倾向于买82发动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买了一台啊之前还研究你的上一台装机贴呢,然后还是下决心来了一台。起落架不改的话舵机推拉有 ...

同茂有某宝店的,搜索“同茂起落架”就行。收轮舵机用海泰客的75BB吧,不过我没有用过,你如果要用SAITO82而手头还没有的话找我吧,我有台全新的,成本价转让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又买了一台啊之前还研究你的上一台装机贴呢,然后还是下决心来了一台。起落架不改的话舵机推拉有 ...

这机收放轮要用两个舵机的,成本不低,原配起落架又不像真,我就干脆换了蜗杆收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收放轮要用两个舵机的,成本不低,原配起落架又不像真,我就干脆换了蜗杆收放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茂有专门为大嘴鸟设计的起落架,做工非常好,轮子轴还带轴承的,价格也厚度

快拉倒吧…

网友E:
千万别用,改进没改进不知道…很麻烦,动手能力差的话就别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千万别用,改进没改进不知道…很麻烦,动手能力差的话就别想了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我就是打算用原配的,改蜗杆太麻烦了,而且大嘴鸟的设计很“局限”。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我就是打算用原配的,改蜗杆太麻烦了,而且大嘴鸟的设计很“局限”。

我就后悔改了…其实原配是有道理的…不过都有这么一个过程…

网友:
但是老板人很好~售后也可以…喜欢折腾可以试试~我用的95,动力可以,很省油

网友(2020-11-08):
不是带蜗杆的,是纯机械式收放,用一个舵机同时带动一对后轮收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就后悔改了…其实原配是有道理的…不过都有这么一个过程…

同茂的没毛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千万别用,改进没改进不知道…很麻烦,动手能力差的话就别想了

我现在就是用同茂的腿,很好用啊,就是两个地方不行,一个是控制器,我换成JP的 了,另一个是轮子带轴承,过于精密顺滑,阻尼不够,我把轴承去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买了一台啊之前还研究你的上一台装机贴呢,然后还是下决心来了一台。起落架不改的话舵机推拉有 ...

上一台在3年多前就炸了,现在又重新装了一台,之前没多少装机经验,现在装起来感觉跟原来完全不一样,非常精准好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