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逼了,我的锅(自制编码盘成功)

楼主(2020-05-09):
闲鱼图便宜买个二手手轮,谁知道接上线后手轮转四格才发一个脉冲,最后发现这是三菱系统用的,一圈只有25个脉冲,冥思苦想打算自己用雕刻机雕一个编码盘。先用啤酒易拉罐皮做了两个都以失败告终,装上去严重丢步。考虑估计是光洁度不够最后从一个烂锅盖上剪下一块不锈钢皮,雕刻完后再抛光打磨,现在完美运行。下面是测试

网友A:
我的雕刻机是用的伺服,MACH3, 一直想找一个能直接发出脉冲的手轮,楼主可有型号能推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雕刻机是用的伺服,MACH3, 一直想找一个能直接发出脉冲的手轮,楼主可有型号能推荐下?

只要是100线的都可以,记住别买三菱系统用的,这货一圈只有25个脉冲。

楼主:
原装盘和刚雕刻的盘对比(这个盘丢步)

网友B:
其实单纯一个码盘的话,淘宝有卖的,几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单纯一个码盘的话,淘宝有卖的,几块钱一个

Tb找了没找到合适的,找到维修东侧手轮的,编码盘报价也是天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雕刻机是用的伺服,MACH3, 一直想找一个能直接发出脉冲的手轮,楼主可有型号能推荐下?

我也是MACH3.我是脱机手轮。花费多一些。好用,不用开电脑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