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PILOT两种常用解锁/上锁方式—摇杆解/上锁和开关解/上锁

楼主(2020-05-09):
         ARDUPILOT有两种常用解锁/上锁方式—摇杆解/上锁和开关解/上锁。
        大部分的开源飞控都支持这两种方式(不过BF/iNAV新固件因为永久开启airmode不再支持摇杆解锁/上锁)。
          1)摇杆解/上锁,通过摇杆来解锁和上锁,
           油门最小,方向最大,解锁;
           油门最小,方向最小,上锁。
           摇杆解锁要注意ARMING_RUDDER这个参数值,不同值有不同的结果,
           参数值为1仅解锁但不能上锁,参数值为2允许解锁和上锁,
           参数值为0禁用摇杆解锁。
           ARDUPILOT默认参数:

          2)开关解/上锁,通过定义一个辅助通道来控制解锁和上锁,
           与之相关参数RCX_OPTION(X是具体的通道数值),如果要把5通道
           作为解锁通道,需要把RC5_OPTION的值改成41,开关解锁时仍然允许
           摇杆解/上锁(见ARMING_RUDDER参数值),但不建议同时使用。
           建议参数设置:

          注意:参数正常,操作正常,不一定能解锁,ARDUPILOT会做解锁前检
          查,如果发现异常或者在GPS飞行模式下,是不允许解锁的,
          ARDUPILOT认为这样解锁不安全,不解锁原因有很多,这里不细讲。

网友:
顶 总结的好详细

网友:
学习了。有没有详解一下飞行模式的设置,默认用5通道总觉得不方便,用QGroundControl可以设置其他,但没有详解

网友:
说的很棒!

网友:
學習到了,分析的好有條理

网友:
感谢分享,正需要

网友A:
再请教下,本觉得摇杆解锁麻烦,但改成开关解锁容易误拨,如果在空中误拨,能不能反悔重新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请教下,本觉得摇杆解锁麻烦,但改成开关解锁容易误拨,如果在空中误拨,能不能反悔重新解锁。

一般都用开关解锁,可以把解锁开关设置在一个不容易被误碰到的拨杆上。符合解锁条件在空中也可以解锁,另外解锁有两秒的延时,就算能解锁,也不一定能救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