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轴距100左右的小穿越机推荐!

楼主(2020-05-09):
套机,或者自组配置都可以,希望耐炸一点。本来想买翼飞的,无奈吐槽的太多

网友A:
我499买个翼飞壁虎套餐  aio飞塔加他家0804电机  飞控拉一下电源线  焊盘脱落了   幸好是双面的   硬生生下方通电源线上去凑合焊着     然后装好调参后   70以上油门才能起飞    400毫安的2s电池   2分钟续航不到   机子轻装了一下   一个电机直接断轴   就那么轻撞一下   1米半半空掉落   其他完好无损 还有桨叶保护的   居然这么轻易断轴  翼飞真的辣鸡  没有性能没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499买个翼飞壁虎套餐  aio飞塔加他家0804电机  飞控拉一下电源线  焊盘脱落了   幸好是双面的   硬生生下 ...

这么严重吗?有什么好的推荐?

网友B:
室内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室内室外?

区别很大吗?最好是室内外都可以的

网友C:
才入手了吉朗 GeeLang ANGER 75X V2,这几天飞的很爽,75mm的小机,4S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区别很大吗?最好是室内外都可以的

还是有一点区别的,不考虑卡录的话银燕tiny系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95X

什么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才入手了吉朗 GeeLang ANGER 75X V2,这几天飞的很爽,75mm的小机,4S电池

有没有大一号的,100轴距左右的,

网友E:
ldarc的et85,真的皮实

网友:
引用 网友E:
ldarc的et85,真的皮实

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ldarc的et85,真的皮实

85轴距太了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ldarc的et85,真的皮实

感觉太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太小

这是一个悖论,100轴距左右要么圈圈鸡,要么三寸牙签机,牙签机我感觉动力足,但是也不是很耐炸,圈圈鸡紧凑点,但是是真的挺耐炸的

网友:
就et85没错的,作为新手练习机或者室内室外竞速都可以的,皮实的你都想象不到

网友:
现在LDARC ET85的圈圈机已经成为网红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