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 bn880 + F4V3S PLUS + 大疆高清图传 怎么接线

楼主(2020-05-09):
请教各位前辈   按照下面这张图接了  gps bn880
但是tx3 是公用端口  接了gps就不能接图传了    大疆图传的 tx线不知道接哪里  。  接到tx6也可以吗??
遥控器不是大疆的。

网友:
大疆接tx6, rx6,电源接分电板或者电调上的电池电压,如果是4s

网友A:
仔细看了下,电源也可以接飞控rx6tx6边上的bat 和gnd

网友B:
有点难,f4v3只有3个串口,接收机占用一个,gps罗盘各一个,图传还要一个

网友C:
好像接图传没太大用,接gps吧。反正我没接图传。

网友D:
大疆接tx1 rx1,gps接tx3 rx3,接收机默认是tx6 rx6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疆接tx1 rx1,gps接tx3 rx3,接收机默认是tx6 rx6

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下,电源也可以接飞控rx6tx6边上的bat 和gnd

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难,f4v3只有3个串口,接收机占用一个,gps罗盘各一个,图传还要一个

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接图传没太大用,接gps吧。反正我没接图传。

谢谢前辈

网友E(2020-08-21):
引用 网友C:
好像接图传没太大用,接gps吧。反正我没接图传。

请教:UART1 接GPS, UART3 接罗盘 ,BF 地面站 端口 1   设置 GPS , 但是 端口3 找不到 罗盘,这个如何设置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请教:UART1 接GPS, UART3 接罗盘 ,BF 地面站 端口 1   设置 GPS , 但是 端口3 找不到 罗盘, ...

你是BF还是inav?B返航不用罗盘。
来自微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是BF还是inav?B返航不用罗盘。

BF ,不用于返航。想用于无头模式  第三视角飞行。没有罗盘,开无头模式不起作用,不知是否与罗盘有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E:
BF ,不用于返航。想用于无头模式  第三视角飞行。没有罗盘,开无头模式不起作用,不知是否与罗盘有关?
...

外接是可以减少其他设备对罗盘的干扰。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是可以减少其他设备对罗盘的干扰。

这款飞控有内置罗盘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外接是可以减少其他设备对罗盘的干扰。

配置选了磁力仪,但是点不亮呀,所以想外接一个罗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配置选了磁力仪,但是点不亮呀,所以想外接一个罗盘

是不是飞控上根本没有磁场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