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闻趣事] 关于尾座式垂飞抗风性能问题,昨天说的不够详尽,这里补充一下

楼主(2020-05-09):
昨天发帖聊了聊尾座式垂飞飞机抗风性的问题,我一开始以为风大的时候尾座式飞机起飞很难,但其实我想反了,其实应该着重提到的是垂直降落时的抗风性,起飞不难,降落难。
尾座式降落时最考验飞机的性能,降落时遇到的不稳定性因素多。
有风的时候,垂飞状态下,机身是前倾的,通俗点说,这飞机像有一个无形线拉着的风筝,腹部始终对风,风筝是不怕风的,风越大飞的越欢。那些说怎么不见有人在刮台风时放风筝的大哥,你是国家一级抬杠运动员,你走错场地了。我亲眼得见,去年利奇马台风从东营过境后,这款飞机在海边巡逻,起飞降落时地面风6级该有了,空中风力8级。但遗憾的是,当时没拍下视频来。
同时,这款飞机两端翼尖呈上反角,降落时更增加了横滚安定性。所以,这款尾座式垂飞飞机,抗风性能无需担心。

楼主:
对实际抗风性能表现有质疑的,我已经喊技术人员帮忙发能提现有风情况下的视频了,他们上传到优酷,我会发出来。

网友:
看视频17年就有了。。。。然而平时都没听过。。。。

楼主: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Y2NjI1NzM2NA==.html?sharefrom=iphone&sharekey=82d0f95191c41ecbfc1d5169d35c5f927
视频中可以看到路边的柳树被吹的摇摆,风声也挺大,当时风力大约5级,阵风6级的样子。拍的不是特别专业,这是飞手给客户飞项目的时候拿手机拍的。

网友:
尾座小风没问题,风大点就捉鸡。电动起飞很难重量上去,机体做大了抗风性更差。个人认为油动变距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案,但是结构复杂,不过做大了也就没啥了。电动尾座式,还是小点好,各种优点都很突出。

网友(2020-07-31):
防风的话飞控是不是要自己改一下参数?

网友(2020-10-08):
尾座式没有倾转旋翼式的抗风,这是迎风面积大小的原理决定的,肯定的。但是认为尾座式不能满足航模起降的需要,甚至还有人在尾座上加矢量舵机的荒唐做法,这只是航模玩家在当前技术条件下形成的偏见。10年前还根本没有玩家玩尾座式,原因只是开源的飞控里面没有这种算法而已,别的方面的硬件条件比如电机陀螺仪飞控等等都是具备的。
要想让尾座式飞机降落的时候抗风,必须让飞机精确知道自己的地速,现在的开源飞控在整合GPS和加速度计陀螺仪的惯导数据捷联方面可能还是不够的(当然我对这方面并不了解),最好是和地面站差分GPS。但这只是一方面,地速清楚了,抗固定的风基本就没问题了,抗阵风就要靠算法了,从视频看,可以看到那个飞机的算法还是不错的,但是大的测绘机质量大惯性大,不会选靠近复杂地形(因而容易风突变)的地方降落,在面对阵风方面比小的航模有先天优势。
另外要说下,两轴的尾座式,有个缺点,就是俯仰要先舵面动作反方向的力然后才会倾斜,这样可能会造成响应比较慢,对于对抗阵风不利,当然到底如何没有细研究,四轴的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
再补充说点,目前开源飞控的尾座式算法。可能根本就没把抗风做进去,靠玩家人工操纵来对抗风力特别是阵风,那当然是不灵光的。那么普通的四轴,可能也没把抗风做进去,为什么没问题呢?一个是四轴侧面积可能比倾转旋翼式的还小,受风的影响弱;一个四轴是直接力控制,直接倾斜,不象尾座式要先向反向施力才能倾斜。还有前面说小飞机抗风有弱点,但反过来小飞机对操纵反应也快,在靠电脑而不是人工控制的情况下,是否一定比大飞机差还未必。总体我认为,算法和传感器搞好,大小无人机尾座起降应该都是没问题的,不好确定的是尾座式对载人能否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