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强nu号明轮船制作贴

楼主(2020-05-09):
前年和盆友一起自糊玻璃钢的船壳,然后落灰了两年,疫情期间有时间了翻出来继续做,动力系统是从足疗按摩机上拆下的一套蜗杆减速器。很多过程忘记拍照片了大家凑活着看吧

泡沫阳模

打磨过程就省略了比较熬人,现在粘甲板,船体里加了几个1cm PVC做的肋,甲板是5mm椴木层板,粘好后船体还是很结实

闲暇时间浇筑了俩锚 ,第一次搞浇筑做的比较难看

上层制作比较快,图画好激光机直接切了比较容易做,

喷漆工作都是王大师完成的,现在正在喷笔一些小地方。

字母是俱乐部的名称

楼主:
基本完成,首航成功

网友:
给个赞,动手能力真厉害

网友:
好大…
换了我得烂尾十年

网友:
    一看就是“模型专家”,期待着再发点内部结构,相关细部,试行的视频等等,供大家学习切磋。

网友:
明轮船,太帅了,也想搞一个,不过想到明轮的结构,果断放弃了

网友:
明轮船,太帅

网友:
为啥上层建筑 不一起涂装了  更好看

网友A:
这么大的船,要是装上蒸汽机就更完美了!

网友:
太棒了。明轮船

网友B:
非常喜欢该船,请问是否能分享该船图纸

网友:
中小学航模套才里就有这个船,也见过改蒸汽机的,楼主做的漂亮。楼主,是哪个城市的模友,留个联系方式啊。

网友C:
楼主的照片暴露了自己宁夏 银川 西夏区,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船,要是装上蒸汽机就更完美了!

蒸汽机是真的搞不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喜欢该船,请问是否能分享该船图纸

先知大神你好,这个船没有图纸,是根据中天模型出的1:150板件船强nu号放大来做的,船体是自糊玻璃钢的,模具是一次性的用完就费了,上层建筑倒是一部分自己画的图,一部分是手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照片暴露了自己宁夏 银川 西夏区,哈哈哈哈

哈哈哈,没原图了只好找了个截图还是大佬眼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喜欢该船,请问是否能分享该船图纸

送你这条船的图纸,应该是李守浩老师拼接好的。老外那里还有更高分辨率的图纸,需要自己拼接,个人认为这个基本上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送你这条船的图纸,应该是李守浩老师拼接好的。老外那里还有更高分辨率的图纸,需要自己拼接,个人认为这 ...

万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送你这条船的图纸,应该是李守浩老师拼接好的。老外那里还有更高分辨率的图纸,需要自己拼接,个人认为这 ...

这个图纸是多大尺寸的啊,a1?a2?a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纸是多大尺寸的啊,a1?a2?a0?

这个我还真没算过,不建议直接打印。我一般是这样做的,根据自己想要的比例大小,调整图片尺寸,然后到大图打印店(一般设计院周围会有,打印工程图和标书的打印店)打印成自己想要的尺寸。我一般都打印成零号图纸或者零号加长的图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还真没算过,不建议直接打印。我一般是这样做的,根据自己想要的比例大小,调整图片尺寸,然后到大 ...

我是要把它三维化建模,但是不知道图纸尺寸很难缩放

网友B:
1/30的有多长?精确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0的有多长?精确尺寸

长1600mm,宽570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要把它三维化建模,但是不知道图纸尺寸很难缩放

这条船本身是蒸汽船,感觉做到120cm左右比较合适安装卧式蒸汽机和锅炉什么的。

网友B:
OK,谢谢。船体我建模出来了,但是发现我打印不起。1kg多,光敏打印要破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OK,谢谢。船体我建模出来了,但是发现我打印不起。1kg多,光敏打印要破产了

个人愚见,我们这船里放了五十多斤的配重才压到水线,打印的我担心强度问题,除非打的很厚或很多筋但这样费时费料感觉不太划算,或者可以设计个水仓试试解决船体配重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OK,谢谢。船体我建模出来了,但是发现我打印不起。1kg多,光敏打印要破产了

老大 可以切出肋骨图啊 蒙下船壳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大 可以切出肋骨图啊 蒙下船壳就可以了。

懒。刮灰刮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愚见,我们这船里放了五十多斤的配重才压到水线,打印的我担心强度问题,除非打的很厚或很多筋但这样 ...

我想做个1/50的。1/30太大了,目前在考虑1/72了

网友:
静等老大的佳作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