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68厘米手抛机

楼主(2020-05-09):
又改了架68厘米翼展的手抛机,1806电机,5030桨,12A电调(大概是12A的,十几年前买的,记不清了),30元的接收机,天线集成在电路板上。机身、机翼和尾翼都用钓鱼竿做了加强。配2S850mah电池,重量211克,动力还可以。

网友A:
机头处是雪碧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头处是雪碧瓶?

是的,可以拧下来换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可以拧下来换电机

好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可以拧下来换电机

这创意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可以拧下来换电机

这又是一费物利用的例子,好样的。

网友C:
副翼太靠里舵效会不会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副翼太靠里舵效会不会不好

确实如此,这个机翼有一个上反角,所以副翼不能向外延伸,我加大了一些翼面,应该也能增加点舵效。如果副翼做到上反角上,需要两个舵机,手里没有合适的小舵机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又是一费物利用的例子,好样的。

经验证,雪碧的盖子和可乐、芬达是通用的,这样一来兼容性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