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级直升机怎么增加悬停续航时间

楼主(2020-05-09):
4025电机,H1飞控65%油门输出,3.7伏低电压返航设置。4200电池悬停航线只能飞4分钟。求助除了换大电池如何增加续航时间。换4020电机会好多少

楼主:
560的大桨

网友A:
飞越550,嘉迪600l电机,4500电池。悬停7分钟下来3.68v

楼主:
设置3.7伏低电压返航,落地后电压3.74伏,剩余19%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越550,嘉迪600l电机,4500电池。悬停7分钟下来3.68v

相当可以啊,几乎多我一倍了

网友B:
设置百分之50油门增加一倍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百分之50油门增加一倍时间

50%,开玩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3959

谢啦,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百分之50油门增加一倍时间

50%能飞起来吗?我试一下

网友D:
我的理解就是低转速,大螺距,不懂对不对

网友E:
换4020电机,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4020电机,省电

好的,4020大概能延长多久?半分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理解就是低转速,大螺距,不懂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我试一下

网友:
不3D光悬停的话,降低转速就可以了!

网友:
减重,电机齿数降低,电机换小功率的,转速降低

网友:
只悬停就换4020,50%转速

网友:
电压可以放到3.5,落地回到3.6。3.7落地的话还有挺多电没用上

网友:
定速肯定就费电,用油门45度斜线,螺距用上“田"字框斜线就行了!

网友:
增长大桨,降低转速,提高螺距

网友F:
先说说转速多少吧,先去投资买个测转速的表。
一般如果只悬停的话,550基本飞个1500转飞10多分钟很容易。
没有必要换电机;我以前雷虎x50e用4025飞旋停,5000mAh的电池1300转可以飞18分钟

网友G:
为啥不用5200电池

网友H:
今天测试,飞控油门输出从65%设置到55%,续航时间增加了2分钟。没敢设置到50%,怕不抗风。

网友I:
我的550 e,600mx电机,铂金100.格式6s5300,bb响3.6v悬停大概13分钟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