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架接近F1D的室内飞机

楼主(2020-05-10):
前几天做了一个重量小于1克的室内飞机,感觉飞行的效果不是很好,经过计算发现飞机虽小,但翼载荷并不小,实际飞行的速度也比较快,很不满意这样的结果,于是就有了做一架F1D的想法。
因为是第一次尝试做1.4克左右的飞机,并且在制作工艺和蒙皮材料方面仍有欠缺,所以,只靠考虑将飞机的重量尽可能控制在1.4克左右,同时尽量增大机翼的面积,减小飞机的翼载荷,最终选择了一个过渡性的方案,飞机翼展取30cm,弦长取12cm,没有采用F1D规则允许的最大翼展55cm,最大弦长20cm。这一次制作就当作是练练手工和积累经验,等以后有时间有适合的蒙皮材料再进一步增大机翼的面积和翼展。最终完成飞机制作时,飞机的重量为1.31克,比F1D规定的最小重量少了0.09克。
视频中,飞机飞行的高度低,只绕了130圈橡筋试飞,对飞行90多秒这个结果个人感到很满意。

网友A:
飞的挺休闲,不错

网友B:
制作难度极大,制作水平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的挺休闲,不错

还行吧,把螺旋桨的螺距调大了一些,飞得更慢了,但是,还是觉得动力过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作难度极大,制作水平极高。

方法对头,工具好使,感觉也不是太难,

楼主:
室内机才搞了一年多,水平能高到哪里去,还有很多的东西没搞明白,和正真的F1D飞机还差得很远呢

网友C:
请问一下由于橡皮筋拉力造成的机身变形如何解决呢?

网友D(2020-07-09):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由于橡皮筋拉力造成的机身变形如何解决呢?

在机身上方布设张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机身上方布设张线

没有加张力线,机身本身的强度已经足够。如果机身略有弯曲变形,拉力线角度改变小于等于2度,可以不做加强。在F1D飞中,为了使飞机能以较大的角度爬升到最高位置附近,有的飞机还特意在做张力线加强时,故意放松一下张力线,以使机身产生微小弯曲,以达到起飞初期下拉角度增大2度的效果,避免飞机抬头过大而失速,随着橡筋拉力的减小,机身自动恢复原形,恢复原来的拉力线设置,改为正常的调整状态飞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加张力线,机身本身的强度已经足够。如果机身略有弯曲变形,拉力线角度改变小于等于2度,可以不做加 ...

学习了,谢谢!

网友E:
上海FID老专家卢秀森昨天刚刚迈进我爱模型》网 “自由飞”专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海FID老专家卢秀森昨天刚刚迈进《我爱模型》网 “自由飞”专区

老版主向真正的F1D专家举贤推荐,我赞赏!

网友F:
我发现,老一辈人的传统做人规范,年轻人并不理解!

网友G:
请教一下,蒙皮用的是什么材料, 我用的是一次性台布,但感觉有点太重。另外机身是切割的一段轻木,还是多段连接而成。国外都是用0.4mm的薄片卷成桶状,咱淘宝上买不到这么薄的轻木板,有什么好办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蒙皮用的是什么材料, 我用的是一次性台布,但感觉有点太重。另外机身是切割的一段轻木,还是多 ...

蒙皮是聚丙烯薄膜,比一次性桌布轻很多倍,可惜市面上买不到。机身是轻木卷的管子,1mm厚度的轻木片用砂纸板打磨至0.4~0.5mm,分为两段卷制而成。

网友(2020-08-09):
引用 网友F:
我发现,老一辈人的传统做人规范,年轻人并不理解!

感谢您的理解!“ 举 贤 推 荐 ”是我几十年来与朋友交往的习惯。

网友:
引用 楼主:
蒙皮是聚丙烯薄膜,比一次性桌布轻很多倍,可惜市面上买不到。机身是轻木卷的管子,1mm厚度的轻木片用砂 ...

你这架1.3g的飞机,橡皮筋重量没算在内吧 ? 另外你这架用的是聚丙烯薄膜吗 ?你是在国外买的吗 ?我飞机重量控制不下来,不算橡皮筋重量大约2.2g, 翼展50, 弦 12。另外我也测试了几种农业地膜, 比台布轻3成左右,算是我找到的最后蒙皮材料,厚度大约0.6微米。 我QQ 137460581, 有些其他东西也想请教你。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