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D7E 换MCU遇到的问题 手贱,博大家一笑

楼主(2020-05-10):
原来有个D7E,后来打算改四合一加换MCU,第一个遥控器改成功了,对频也成功,但是按微调开关会引起其他按键异动,而且通道映射显示的是四通道,以为是改的过程中有问题,拆了MCU重新焊了,结果把焊盘弄掉了几个。
气不过,把第二个也改了,刷程序正常,但是开始四个摇杆都是错乱的,通道映射都是乱的,并且提示找不到CYRF6936,确认焊点都是连接上的。
尸体照片如下,博大家一笑。主要还是问下,各种按键出现问题,应该是MCU焊接的过程中针脚没对好吧,或者MCU本身质量有问题。

网友A:
优秀,温度不能太高,焊接不能太久啊

网友A:
再一个,楼主考虑出了板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秀,温度不能太高,焊接不能太久啊

要把mcu取下来,没办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一个,楼主考虑出了板子吗?

感觉自己还能抢救下,找个时间再折腾下

网友B:
高手。用风枪吹的吗?不好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用风枪吹的吗?不好弄吧。

用风枪就不会这样了,是用烙铁堆锡拆下来的。

网友C:
改二段三段开关了吗?按歪果仁该的那个会干涉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二段三段开关了吗?按歪果仁该的那个会干涉按钮

没装开关之前测试了下,油门微调开关往下调整就会和菜单的确认键冲突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风枪就不会这样了,是用烙铁堆锡拆下来的。

那更厉害了,只用电烙铁我肯定会把焊盘扯下一排。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更厉害了,只用电烙铁我肯定会把焊盘扯下一排。

我换256以上mcU换了两个都没成功,用256一次成功

网友:
漆包线飞线吧

网友E:
不如收个t12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换256以上mcU换了两个都没成功,用256一次成功

换了一家店再买了新的mcu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如收个t12省心

爱在折腾,这个控小啊

网友:
修手机的方法,飞线。
上绿油,紫外线灯烤!

网友F(2020-08-25):
我换MCU也遇到了类似的现象,我找到的问题是焊盘被我弄断了。你照片里左面那一列有按键和与高频头通信的脚,高频头通信用到SCK/MISO/MOSI,这三个任何一个断开都会提示找不到CYRF6936,按键错乱估计就是按键的那几个脚的问题,可能是前面大神提到的短路现象。我焊的时候直接是按键没反应,也找不到高频头,用万用表仔细量了发现MISO断了,按键也断了一根线,直接从MCU脚上飞线可以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换MCU也遇到了类似的现象,我找到的问题是焊盘被我弄断了。你照片里左面那一列有按键和与高频头通信的脚 ...

我实在是检查不出来了

网友(2022-04-19):
尸体出不出

网友(2022-05-27):
这封装的单片机,以前我用防风打火机拆过

网友(2022-11-06):
楼主好,能把D7E256和D10的BootLoader分享下么?感谢。。

网友:
收了个devo10,可能是主控坏掉了。求BootLoader,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