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号沈阳舰正式下水试航

楼主(2020-05-10):
51节前完成了115号的制作,这几天又更换了电机、完成了配重,并找到了一个适合玩船的公园,正式下水试航。
先上几张手机照的渣渣照片,一个人又要操作船又要控制手机,实在不好弄。

大部分时间大概是2/3油门。
优酷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Y2NzI5NTk3Ng==.html

B站视频:

B站无广告,清晰度也高点。

网友A:
这回航行感觉挺好的了!最后定的什么参数的电机?没想明白航行时的冲击钻声音是哪里发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回航行感觉挺好的了!最后定的什么参数的电机?没想明白航行时的冲击钻声音是哪里发出的?

283、280和370电机都买了,对比了一番,最终安装了370电机,船舱内空间正好。370电机的参数是6V 13200转的,空载电流170mA。主要是我的同心度不太好,浪费了一定的扭矩,所以就选用了空载转速更高一些的电机。全程大概中油门,少部分时间90%油门,航速感觉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回航行感觉挺好的了!最后定的什么参数的电机?没想明白航行时的冲击钻声音是哪里发出的?

旁边那个桥上有工人在施工,我起航的时候,他正好开始用冲击转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283、280和370电机都买了,对比了一番,最终安装了370电机,船舱内空间正好。370电机的参数是6V 13200转 ...

电机发热情况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发热情况如何?

玩20多分钟后打开看了一下,有些发烫,但是比之前的高速180好多了。同心度要是好点,应该不会有这么烫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玩20多分钟后打开看了一下,有些发烫,但是比之前的高速180好多了。同心度要是好点,应该不会有这么烫吧 ...

是的,同心度高,异常摩擦就会减小。这艘船可以加装的FPV摄像头,录下来航行的视频会很有意思,我自己录的每次看都看不够。加装的位置越靠后视角越有趣,非常不建议装在船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同心度高,异常摩擦就会减小。这艘船可以加装的FPV摄像头,录下来航行的视频会很有意思,我自己录 ...

可以装在舰桥的窗户里面,开个孔,模拟驾驶的感觉,嘿嘿,应该效果不错。有没有性价比比较高的、清晰度比较高的FPV系统推荐啊?这个051C做的不太好,最近几天小零件又被我碰坏了很多。我正琢磨着搞一艘1:200的167,目前的167是不是只有150多元的这个版本呢?其实挺喜欢052D和055的,无奈现在都还没出1:200的塑拼模型,号手赶紧出个052C大比例的也行啊

网友:
051确实好看,我也有一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装在舰桥的窗户里面,开个孔,模拟驾驶的感觉,嘿嘿,应该效果不错。有没有性价比比较高的、清晰度比 ...

银子多可以直接上海峰的1:100系列。我选167的理由就是上层相对比较简洁,051旅大级、052旅海级、052B旅洋I上层都太复杂。我手残,拼出来恐怕都是惨不忍睹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子多可以直接上海峰的1:100系列。我选167的理由就是上层相对比较简洁,051旅大级、052旅海级、052B旅洋 ...

海峰1:150的055考虑过,不过我媳妇肯定不批准的........准备搞个1/200的3D打印的055外壳,自己配动力,或者尝试一下用椴木刻一套1/150的052D或者055,木头的船没做过,没啥经验,况且有点麻烦,还在纠结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海峰1:150的055考虑过,不过我媳妇肯定不批准的........准备搞个1/200的3D打印的055外壳,自己配动力,或 ...

木条船从来没考虑过,看各位大神的制作过程,光是第一步将骨架精确地搭起来就觉得够麻烦的了,一堆夹子。。。蒙椴木条的皮自不用说,接头处的处理够新手喝一壶的了。然而后面还有刷环氧、打磨原子灰,上漆、晾干的诸多过程,每个过程又需要重复几次才能达到比较好的状态,看的我直接放弃,还是直接买个整体船体玩玩得了。PS:刷环氧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那玩意有点毒性,一次性手套,口罩千万不能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条船从来没考虑过,看各位大神的制作过程,光是第一步将骨架精确地搭起来就觉得够麻烦的了,一堆夹子。 ...

木船确实麻烦,没技术没时间没场地搞不定,木头军舰的比例基本都是1:100的,太大了,家里也不好摆放。3D打印的倒是可以尝试一下,但是据说也是很麻烦,光打磨也够折腾了。

网友B:
强烈建议搞个FPV或者装个摄像头 录制视频

网友:
玩像真的 不就是为了这个感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烈建议搞个FPV或者装个摄像头 录制视频

我正在找高清的小型的摄像头录像,要是能安装在舰桥那里,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正在找高清的小型的摄像头录像,要是能安装在舰桥那里,效果应该不错

直接怼个手机,开直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怼个手机,开直播

琢磨搞个防水摄像头,拍摄水下景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