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魔改恒龙豹二 不喜勿喷

楼主(2020-05-10):
我的学校在湖北,大概率不会开学了,所以就把老豹二做最后一次改装吧,改装内容:装上自制的双流,总开关充电口移至底盘,底盘加固,诱导轮通轴,内部电路优化,360旋转(以前总开关在炮塔不好改,这次下定决心),优化外观。下图是春节后完成的样子。

网友A:
坦克跑得又不远的,用蘑菇天线是否有必要?因为蘑菇天线对坦克的仿真多少有些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坦克跑得又不远的,用蘑菇天线是否有必要?因为蘑菇天线对坦克的仿真多少有些影响。

emmmm,想拆就拆

楼主:
壳体到了

网友B:
不装天线 FPV距离是多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装天线 FPV距离是多远。

不装天线可能烧图传发射电路。

网友C:
图4的 火箭炮 能给点细节图吗  最近在做1:10的悍马复仇者防空车  想借鉴一下

网友:
意大利炮长!

网友B:
既然都改火箭弹了再魔改点改一辆天启出来吧

楼主:
为了装双流底盘打孔真的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4的 火箭炮 能给点细节图吗  最近在做1:10的悍马复仇者防空车  想借鉴一下

我这个不能飞,只是打鞭炮而已,没有火箭弹

楼主:
尾板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都改火箭弹了再魔改点改一辆天启出来吧

改装部分还好,涂装外观方面我真的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不能飞,只是打鞭炮而已,没有火箭弹

我看玩船的是用窜天猴改火箭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