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有横纹并且变形该怎么处理

楼主(2020-05-10):
请教模友,自组的450四轴,起飞后图像有横纹并且变形,是不是振动引起的,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

楼主:
已经加了两轴云台

网友:
电容加了吗

楼主:
没有加,加哪里?电池正负极?

网友A:
每个电调都加电容,换个好的ube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电调都加电容,换个好的ubec

感谢,回头我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天线不匹配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