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

楼主(2020-05-10):
小飞机买来练手...发现小飞机的十字轴与主轴之间有很大虚位,舵机运动时会随着整体虚位晃动。我的470十字轴没有任何虚位啊!请教各位老师,这个是不是会影响飞行的稳定,还有如果换小飞机金属十字轴会消除掉那个虚位吗??感谢大家!!

网友A:
k110是没办法和470相比的,不大讲究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k110是没办法和470相比的,不大讲究精度。

金属十字盘会不会好点..去掉虚位啊!!

网友:
小鸡金属谁用谁后悔,精度差,干涩,还重

网友:
多数改法都是小鸡金属变塑料。金属重,惯性大,动能大容易坏。一变形就飞不好,还改不回来,又贵。就是要轻,塑料,耐炸

楼主:
我只是想把十字盘虚位去掉!如果能行,就只改金属十字盘,其他不动!
谢谢各位指导和建议!
再有,这小东西每次起飞前总是先抖一会儿,才能起飞。横轴和主轴都没有发现问题没有弯,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把十字盘虚位去掉!如果能行,就只改金属十字盘,其他不动!
谢谢各位指导和建议!
再有,这小东 ...

抖一下是大桨甩开,正常。大桨拧稍微紧一点。能甩开就行。都是用的塑料十字盘,没觉得啥不好的,小鸡,风一吹就跑几米远,在乎那点精度没意义。何况大齿,拉杆,舵机精度都不咋地。飞飞航线,能不跑偏就将就用吧。或者m2这种精度高的机

网友:
正常的。金属十字盘嘘位是很大,塑胶的也差不多。反正小鸡都很漂,技术好了这点嘘位不影响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老师的建议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