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g第一次炸鸡,无奈

楼主(2020-05-11):
就做侧钟摆,炸鸡前几秒,机子大桨莫明震动,只要动一动旋翼面就强烈的双桨震动,还没有反正过来,就扫齿轮了

逼降了,大齿空中已扫,舵臂应是降落时候大桨碰地扯坏的。

不明原因,第52个起落,飞得比较暴力。

网友:
惨,齿间隙问题?

网友:
炸一下说明技术更进一步了

网友A:
看图扫的这么均匀,我感觉是齿轮间隙问题  是不是固定螺丝松了
震动那会可能已经有部分齿扫了,然后震动增大开始抖,一打螺距负荷增大,更多的齿开始扫掉

网友:
是不是主轴固定环松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扫的这么均匀,我感觉是齿轮间隙问题  是不是固定螺丝松了
震动那会可能已经有部分齿扫了,然后震动增 ...

谢谢分析,有可能先扫也有可能固定环松了!

网友:
感觉也像是电机座固定螺丝松动

网友:
看图主轴固定环已经移位,剩余检查一下电机固定螺丝

网友:
舵机碧为啥不是金属的

网友B:
舵机臂也用金属的就会扫舵机齿了。另外除了前面模友说的,暴力飞了50多起落检查下全机轴承吧,有时候炸机或者使用太久轴承坏了也会不明震动。

网友:
TG520主轴固定环夹紧效果不怎么好,我也松动而移位过,螺丝并没有松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广东今天早上6.00
温度20+
非常凉爽

我也不晓得啊,大哥!
你知道原因记得通知一下!

网友C:
看这个扫齿,明显看出大齿盘与电机齿是间隙大了,不知道是电机移位了还是安装的时候就是间隙大。那个主轴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个扫齿,明显看出大齿盘与电机齿是间隙大了,不知道是电机移位了还是安装的时候就是间隙大。那个主轴环 ...

固定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舵机臂也用金属的就会扫舵机齿了。另外除了前面模友说的,暴力飞了50多起落检查下全机轴承吧,有时候炸机 ...

我觉得前面几个模友说的对 扫尺这么均匀 考虑间隙问题

网友D:
舵机胶垫拆掉估计就没问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机胶垫拆掉估计就没问题了吧

请问你意思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定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主轴固定环应该与上主轴座挨着的,现在向上移位了,这样,有的机型主齿盘和主轴会移位,会导致主齿盘与电机齿错位,容易扫齿。但520机型应该不会移位吧。

网友:
舵机胶垫没必要装!中间有铜套固定?

网友:
看着都心疼,根据楼主的描述问题应该是在主轴固定环,当主轴有相当大的间隙时就会出现打副翼或升降时出现类似双桨的情况,建议还是在装固定环的时候内壁涂一点轴承胶。另外在野外最好不要赤脚,万一有蛇什么的会出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