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图传摄像头一体机,上电没反应,求指导求资料呀

楼主(2020-05-11):
最近没出门在家玩空心杯,昨天朋友给了一个25nw的图传一体机,刚好可以装上我的小空心杯,在淘宝找到同款调好了频率但是上电没有反应,检查了一圈了也没发现啥,状态灯没亮,用万用表测试电阻也没发现,只能求助与论坛各位大哥了,不知道那位大哥知道怎么怎么回事,或者有这款一体机的资料可以支援的

网友:
先查电源供电吧,

网友A:
上电发热么?不发热就是没通电!这玩意一上电发热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发热么?不发热就是没通电!这玩意一上电发热厉害!!!

不发热

楼主:
只能测量外侧的原件,LED指示灯的供电是测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能测量外侧的原件,LED指示灯的供电是测不到

你要顺着电源线路找供电部分,当然指示灯只是作为一个参考,终点查稳压部分。

网友C:
不发热应该是没接通

网友:
正常通电1分钟左右就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发热应该是没接通

但是我是有正常上电啊,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顺着电源线路找供电部分,当然指示灯只是作为一个参考,终点查稳压部分。

有需要重点关注的元件嘛?稳压二极管?电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是有正常上电啊,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测测有没有电压,试一试。

楼主:
我从输入端开始测,一个没有标识的贴片(估计是电感)能测到电压,到一个B6286E的升压IC有电压(没有电路图我也不知道输出的电压对不对),到后面的K24二极管就测不到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顺着电源线路找供电部分,当然指示灯只是作为一个参考,终点查稳压部分。

我从输入端开始测,一个没有标识的贴片(估计是电感)能测到电压,到一个B6286E的升压IC有电压(没有电路图我也不知道输出的电压对不对),到后面的K24二极管就测不到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