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厘米手抛双发小黄机

楼主(2020-05-11):
68厘米的这个手抛机还是很不错的,重量、翼形、强度都可以。所以改装起来还是很好的一款休闲玩具。不过强迫症作怪,拿来还是把机翼和尾翼的尾缘处理了一下,尾缘太厚,刀子和砂纸伺候。

楼主:
拆机合页,还是很好用的,至少虚位比胶带好很多。

楼主:
电机还是之前很火的1106,电机座用铝片直接插入机翼中,然后树脂粘牢。就是这个电机的桨比较难装,当然还是得折腾一下。去掉那个个桨夹,只用两个螺杆拧紧,再套一段皮筋,很结实。

楼主:
整机没有任何加强,我觉得这个重量没啥必要。电池大概25克2s,不知道容量,一个6安电调,一个10安电调,3个5克舵机,1106电机,3020桨。

楼主:
https://b23.tv/uLwbWP
动力一般,估计是电池不行,操控很好,很灵活,有时候能手接降落。

网友A:
几块的电机现在卖到18,不如加点钱买个有牌子的。这个电机散热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整机没有任何加强,我觉得这个重量没啥必要。电池大概25克2s,不知道容量,一个6安电调,一个10安电调,3个 ...

我觉得还是加强一下比较好,哪怕是最简单的沿展向拉一道纤维胶带。
我女儿曾经把这个机飞断过,虽然只是偶尔粗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块的电机现在卖到18,不如加点钱买个有牌子的。这个电机散热不好

现在买不划算了,之前买了好多个装穿越机了,轴承容易坏。这个装固定翼还是很好的,没啥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兄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买不划算了,之前买了好多个装穿越机了,轴承容易坏。这个装固定翼还是很好的,没啥温度。

我的15a电调3020桨飞一圈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是加强一下比较好,哪怕是最简单的沿展向拉一道纤维胶带。
我女儿曾经把这个机飞断过,虽然只是 ...

嗯,那会儿翻了几个筋斗发现会变形,以后看需不需要再加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15a电调3020桨飞一圈烫手

2s啥问题都没有,3s估计会烫手。我那个小穿越机我用3s1500电池,飞一圈有点烫。

网友:
这个正是我打算装机的,68翼展。这个舵效会不会有点大呐。

网友:
你这个电机不行呀,太次,动力单发最少比好电机少50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b23.tv/uLwbWP
动力一般,估计是电池不行,操控很好,很灵活,有时候能手接降落。

换电机吧,用双天2s800或者600的电池最好。好电机3s动力噶噶的。

网友:
楼主,你飞机哪买的,多钱

网友:
直接买1.5孔的75MM的桨,插进去就行,很紧不用螺丝。一直使用,从没有松过。

网友:
就是这个,60翼展的,2s500mah电池,可以飞七八分钟。半油起飞。和你一样的电机,用的那个2克的7a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