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s可否差速控制双电机?

楼主(2020-05-11):
如题,做了一艘双体船,想实现双电机差速控制,请教大佬该控能否实现,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挑一根电调信号线过去就行啦, 或者设置一个通道,跟随油门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挑一根电调信号线过去就行啦, 或者设置一个通道,跟随油门通道

那样应该不能差速吧

网友B:
可以设置的,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设置的,很简单的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