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固定翼入门

楼主(2020-05-11):
对于刚入门的伙伴来说,这款机型是不错的选择,后推的比前拉安全。

『一』模拟器
加密狗或者模拟遥控器附带模拟器软件安装盘。刚开始在模拟器上主要练习降落。
练习要领1.在模拟器场地中找到自己所在的位置,可找跑道作为参考;2.找到跑道位置后练习通场,就是贴近跑道来回穿梭;
3.找准时机降落,降落到跑道上为降落成功,否则重新起飞再降落,直到准确降落跑道上为止。有把握后,再考虑是否买固定翼航模。
PhoenixRC 5(凤凰5.0)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yYLqIqmT4Zf1abDaqXDZA
提取码:kd8h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K41157md/
用PhoenixRC(凤凰)模拟器训练

『二』遥控器
无线电遥控器(简称R/C,Radio Control)又称发射机。左手油门即美国手,右手油门为日本手。
依个人习惯或参考身边的航模玩家的使用情况来决定选择左手或右手。选与模友一致的目的在于试飞前可让飞行熟练的模友(老手)调试,避免炸机或飞丢。至于购买什么牌子的遥控,就看自己的预算了。
遥控器摇杆的定义(以左手油门为例)
图1 遥控器的摇杆定义(木子李Lee绘)

遥控摇杆控制的舵面。
图2 飞机的横轴、纵轴、垂直轴(木子李Lee绘)

副翼控制——飞机横滚
图3  飞机的左右横滚(木子李Lee制作)

升降舵控制——飞机俯仰
图4
飞机的上下升降(木子李Lee制作)

方向舵控制——飞机偏航
图5 飞机的左右偏航(木子李Lee制作)

如果发现舵机反过来了,可以通过遥控将舵机反响。FUTABA遥控器舵机反向设置(使用说明书P81页)。
图6 舵机反向,点击看大图(拍自FUTABA说明书)

『三』工具-耗材
由于泡沫胶需要时间晾干,所以泡沫最佳的修复、粘合材料为热熔胶,必备热熔胶枪。热熔胶棒选白色透明的,黑色的味道比较难闻。钳子:用于固定桨叶的螺丝/日常检查是否松脱。十字螺丝刀:用于调整拉杆长度。内六角螺丝刀:用于拆卸/安装机翼。耗材:透明胶,快速修复舵面、机翼。魔术贴:固定电池、电调、接收机。
图7 工具与材料(木子李Lee绘)

四』充电器-锂电池
充电器就像后勤,所以要买好的。千万别买图上这款,实力坑,充电几小时才能满。也别买什么B6,属于被淘汰的产品。
动力电池飞机口粮,建议买大牌子的。出去飞都不容易,口粮充足,飞的尽兴。选用2200mAh  11.1V 3S电池,购买XT60插头的电池,因为T插用久后就不好用了,已逐渐被淘汰,由于价廉,很多厂商还是用它。电池维护电池保存电压为3.80V。在不常使用的情况下,3个月充放一次。电池电压测量/低电压报警器:插平衡头,显示ALL锂电池的总电压,显示No.1/No.2/No.3为单片电压。设3.80V为报警电压,为避免过度放电,在报警器鸣叫时必须尽快降落。电池易燃易爆,使用时务必注意安全,请严格按照包装说明是使用产品。

图8 充电器、电池、电压报警器(木子李Lee绘)产品附有说明书,具体操作以说明书为准

『五』舵机-接收机-电调安装
舵机
舵机是执行遥控指令的部件,拉动舵面,使飞机改变姿态。
安装步骤:
  • 安装舵机,将舵机固定于机翼、机身上,打上热熔胶;
  • 热熔胶凝固后,将信号线接到接收机上(注意接收机的接线贴纸,上为信号线,中为正极,下为负极)。选购带BEC的电调,可以直接给接收机、舵机供电;
  • 给设备通电,开启遥控器,让舵机齿轮处于中位状态后安装舵臂,务必断电后才把舵臂固定螺丝拧紧;
  • 拉杆与舵面连接,通过舵角调节器调整舵面,让舵面平齐于固定面;
  • 将魔术贴粘好,用于固定电池、接收机、电调。

图9  飞机装配图,机舱内部配件图。点击看大图(木子李Lee绘)

『六』螺旋桨-电机-电调
螺旋桨
参数定义:6045中的60表示桨叶长度6英寸,1英寸(in)=2.54厘米(cm)=15.24厘米(cm)。后两位45表示螺距,为4.5英寸。螺距指螺旋桨转动一周,能够前进的距离。把螺旋桨的转动想象成一颗螺丝,螺丝每转动一圈都有一个前进量。
图10 螺旋桨螺距(木子李Lee绘)

电机
型号与尺寸定义,2212四个数字的定义如图所示。电机KV值,电压每升高1V,转速增加的数值。电机的转速(空载)=K V值*电压;例如KV2450的电机在10V的电压下它的转速(空载)24500转/分钟。同系列同外形尺寸的无刷电机,根据绕线匡数的多少,表现出不同KV特性。绕线匝数多,KV值低,最高输出电流小,扭力大,适合配较大的螺旋桨;绕线匝数少,KV值高,最高输出电流大,扭力小,适合配较小的螺旋桨。
图11  电机四位数的定义(木子李Lee绘)

电调
电调标签上的参数表示输出能力,如:好盈30A,输出能力持续电流30A,瞬时电流40A(不少于10秒)。自选配件时,搭配电调可以参考电机的参数表进行匹配。产品参数一般在产品详情页。自购好盈的40A电调需注意,由于冒牌产品比较多建议在知名的店购买
图12  电机参数表,某宝产品详情页

辨别螺旋桨旋转方向。
图13 桨叶旋转方向,点击看大图(木子李Lee绘)

以上均是个人积累的经验,可能存在不足,欢迎大家提意见和指正。如有含糊或不妥的地方,请以说明书或者店家说明指引为准。

补充:
1.背推飞机手抛起飞会有很大的底头力,一定要打升降,后拉俯仰杆。

网友A:
从个人经历来说 真心不建议新手上手抛机..最好还是从能滑跑的机器开始..手抛机太容易劝退了

网友:
这个手绘图好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个人经历来说 真心不建议新手上手抛机..最好还是从能滑跑的机器开始..手抛机太容易劝退了

至今手抛未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今手抛未成功
你可以这么飞

网友:
写的挺认真的,帮顶

网友C:
希望楼主再添加一点,背推飞机手抛起飞会有很大的底头力,一定要打升降

网友:
前拉后推

网友:
必须赞一个

网友:
我的第一架飞机就是冲浪者,全油门角度稍微高一点,拉升降很好飞的

网友:
图文并茂,楼主是个多面手

楼主:
谢谢你,改好了

网友D:
手绘真棒
遥控器一看就是futaba14sg,接收机一看就是睿斯凯(大雾

网友E:
不错问题是我现在模拟器还找不着降落的跑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绘真棒
遥控器一看就是futaba14sg,接收机一看就是睿斯凯(大雾

我一直这么配着玩。之前飞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希望楼主再添加一点,背推飞机手抛起飞会有很大的底头力,一定要打升降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补充价格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今手抛未成功

冲浪者的话,65左右的油门吧,35度向上抛,,抛出后,加油拉升。就起来了。

网友:
详细的作业!赞!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问题是我现在模拟器还找不着降落的跑道

多练练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