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经历了很多困难组装的450四轴,起飞重量1100g.

楼主(2020-05-11):
如题,450四轴起飞重1100g.用的2200毫安的3s电池,bb响3.7报警正常,刚开始都很正常,充满电能飞7分钟自动返航落地,就在前几天我充满电没飞,电池满电呆了正好两天,然后再飞就成了留空4分钟左右了,再充满或者换螺旋桨也不管用,后来成了留空飞3分钟,飞一会bb响设置的3.7v就报警,纳闷了,才用了20来天的新电池啊,两个都一样的飞行时间!反复放电,小电流充,显示满电,就是一会就报警!我以为电池坏了,就买了几块强一点的同容量的的电池,小电流充满,然后试机,汗,两分钟就报警了,我用的b6充电器!充满电,用bb响和万用表都测试正常的电压啊,12.5v!单片电压4.17左右!求大神是哪出了问题!飞机本身有毛病了耗电?还是电池的问题,还是充电器?????

网友A:
一切问题都是有原因的
反正就电机   桨    电池  载重  PID 这三大因素影响耗电
PID因素是的最小的
先报上你用的电机  桨  电池

网友B:
电池满电呆了正好两天……………………
问题出在这。再多放两天就怀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切问题都是有原因的
反正就电机   桨    电池  载重  PID 这三大因素影响耗电
PID因素是的最小的

你好,桨我换了好几副,飞行时间都差不多,最开始用的9443,后来换9450,1047三块钱一对的,十块钱一对的1047玻纤桨很硬!电池都是2200毫安,3s45c!有便宜点的有好点的!新买的好点的飞了两分钟不到,也报警了!起飞重量1100g!电机用的银燕的2212kv9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满电呆了正好两天……………………
问题出在这。再多放两天就怀孕了

我也以为是放了两天电池坏了,然后我今天买回来的新的电池,充满飞了两分钟,bb响又报警了,两个bb响都一样设置的3.7!汗,愁死我了!

网友C:
我感觉可以这样排查分析,从你的描述上分析电池有问题的可能性不大,我感觉下一步就是把四轴全部拆开,电源焊接的地方就不用焊下来了,只做好检查,然后其它可插拔接口重新插拔安装。第二,不用bb响,找一块草地或者庄稼地,低空悬停7分钟后落地,落地后即刻测量电压,等三分钟后再测量一次电压,如果能恢复到3.6-3.7v就可以,我飞行的时候3s我都飞到10.5左右,都可以正常。最后看一下bb响是否有问题,测试方法是使用b6放电到bb响设定电压,测试bb响是否报警,然后继续放电0.1v,然后测试是否bb响报警。

网友:
也可以先进行第二步先草地测试

网友C:
我用dji2312大疆拆机电机,dji 9450原装桨

网友D:
这个配置正常应该有7分钟的。低空悬停7分钟,检查电压是否回标称,检查电机和电调温度会不会很高。

网友E:
说实话续航时间短排查起来还是挺麻烦的,我的第一感觉是你的电池有一定程度的老化,内阻升高,导致在放电的时候电压下降比原来快了,bb响也提早报警。
飞行的时候就不要上bb响了,直接用计时器吧,7分钟降落,等一会儿测电压, 如果能回复到3.6左右就没啥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可以这样排查分析,从你的描述上分析电池有问题的可能性不大,我感觉下一步就是把四轴全部拆开,电源 ...

好的,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配置正常应该有7分钟的。低空悬停7分钟,检查电压是否回标称,检查电机和电调温度会不会很高。

温热,悬停不到7分就自己反航了,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可以这样排查分析,从你的描述上分析电池有问题的可能性不大,我感觉下一步就是把四轴全部拆开,电源 ...

能恢复电压,设置哔哔响3.6能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实话续航时间短排查起来还是挺麻烦的,我的第一感觉是你的电池有一定程度的老化,内阻升高,导致在放电的 ...

能恢复!貌似我的控不直接计时,天7

网友:
天地飞7可以设置倒计时和正计时提醒的

网友(2020-06-21):
18650,21700随便哪个都能让你爽个够!

网友:
2212,980上10寸桨。官网只给推力880参数,对应15a左右,理论上是全油门。
总起飞重量1100g,单臂1100/4=275g,此时电流没法知道,借朗宇参数,约3a,总功率理论133.2w,此时11.1*2.2/133.2*0.8*60=8.8分钟比较合适
但是你的报警在3.7v,此时8.8分钟可能还要打点折,所以7分钟是正常的,况且那些参数仅供参考,所以小于7分钟也在情理中
大容量电池放电到3.5~3.4都不算过放(大容量最低放到2.9才是临界),你的容量较小,所以3.5时可能就已经无法维持悬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dji2312大疆拆机电机,dji 9450原装桨

大佬能请教几个问题不😁我的也是2312电机f450naza飞控下降不受控制是什么原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