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也在玩小白板-F4F-P40--求助

楼主(2020-05-11):
       前段时间买的两架小白板,F4F的翼展634mm,厂家给的起飞重量320,我想着往轻了装,用的大疆2008-1400KV的拆机电机电池用的350mAh 3S的小电池,没开方向,按原厂用副翼转弯,前面自己用饮料瓶做了个起落架,买的机头吸塑没舍得用~装完280g左右。(至于涂装,第一次整,别的图案还没开始画 ,嗯~~)

       P40翼展700mm,厂家给的起飞重量330,我用的和F4F一样的配置,参考“雾海孤帆”--“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hlight=%B0%D7%B0%E5   ”多加了方向舵,前起落架还没加,装完也是280g左右。

       这几天陆续试飞了一下,F4F的话试过 5*45双叶浆,5*45三叶桨,6*45双叶浆,6*45三叶桨,发现5*45双叶浆动力有点不够,5*45三叶桨和6*45双叶浆动力ok但是反扭也比较明显但是可以忍受,6*45三叶桨反扭就有点大了,但是很不好操控,转弯半径略大,有时候飞着飞着突然就栽下来了,发现飞机偏了之后反方向修正很难修正(油门没怎么动,向左右都栽过),后来试着调重心,将重心调到厂家标定重心后面一点点后情况稍微好一点了,炸十来次成功过过两个起降,总体感觉还是不好飞
       P40的话也是感觉5*45双叶浆动力有点不够,5*45三叶桨反扭又有点大,就有点郁闷,不知道是不是舵机虚位大(用的辉盛蓝色塑料舵机)还是我目前技术太差还不适合玩这个????亦或是还有啥其他的调校秘诀??求各位前辈大佬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个是高速机,1400kv太低了,速度上不去。我的P51和BF109,分别是1900和2700kv的2206,都是4S,动力很足,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高速机,1400kv太低了,速度上不去。我的P51和BF109,分别是1900和2700kv的2206,都是4S,动力很足, ...

嗯嗯~感谢!那您用的是啥浆?6*45双叶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高速机,1400kv太低了,速度上不去。我的P51和BF109,分别是1900和2700kv的2206,都是4S,动力很足, ...

另外转弯啥的响应好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感谢!那您用的是啥浆?6*45双叶还是?

5寸3叶的穿越机桨,转弯时速度不要太慢,不然容易失速。降落建议转大弯,准备出弯的时候收完油门,可以飘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寸3叶的穿越机桨,转弯时速度不要太慢,不然容易失速。降落建议转大弯,准备出弯的时候收完油门,可以飘 ...

嗯嗯!感谢的指导^_^

网友B:
5寸桨用1400kv3s,动力够就有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寸桨用1400kv3s,动力够就有鬼了

网友:
借楼问下各位大佬  这个飞机 我配 电机2212 KV2450  6040马刀桨      电池3S 1300  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我飞的P40,跟另外两个大神一样。
1.KV配桨要配对,1400KV配8寸,我是用的XXD 2208 2600KV配5寸。动力足够,头个机身有反扭,第二个没有感觉,应该是装机问题。
2.关于方向舵等问题。我用的3s 850mah花牌电池,轻的一批。建议不要开方向,直接手抛草降。感觉你用的350电池应该不怎么抗风。
3.原装桨座容易脱胶,脱胶抛出去就炸头,炸着炸着桨座就掉了,我参考 @雾海孤帆 的方法,用32线管做电机座,粘上非常好用。我第二架飞机改了电机座后算存活比较久,最后在山上场地太小错舵炸,炸了之后修好又飞过一次。
总体来说,我感觉还是比较好飞,就是速度快,基本动作横滚筋斗没问题,舵量尽量小,50左右。我现在飞过50毒蛇,50F22没抛起来。现在飞FMS那个小T28。在攒机90不死精灵,暂时不想搞P40。现在第一架还在,第二架炸得太多扔了。以后打算入一个胖熊,一个P40玩竞速

网友C:
还有F4F飞成功分享一下飞行感受,这个跟胖熊应该差不多。另外手抛的话像板机一样抛,尽量平一点,出手很平。

网友D:
用4s试试5045-2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4s试试5045-2叶

嗯嗯!新电机到之前先折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飞的P40,跟另外两个大神一样。
1.KV配桨要配对,1400KV配8寸,我是用的XXD 2208 2600KV配5寸。动力足够 ...

嗯嗯,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F4F飞成功分享一下飞行感受,这个跟胖熊应该差不多。另外手抛的话像板机一样抛,尽量平一点,出手很平 ...

大浆反扭有点难受,买个新电机了挂5-6寸浆再看看

网友E:
配2208电机大了点没必要,2206足以。而kv1400又小了转速上不去,所以你配5吋6吋显得都不合适,你要还用这电机的话建议配7吋桨,2S就能速度很快了。换电机的话建议2206,实际2205就可以,KV值选1900的。这机我用2206KV1900配6吋桨2S电池就很好飞了,动力足够。现在用的是2206KV1500电机,3S电池,500mah/650mah/850mah,都很好飞,这机因为轻还特别皮实,只要不是大速度垂直日大地,最多就是断个桨,换上马上照飞不误。
注意一点:因为小,这机对重心很敏感,装电池位置一定要准确,不同容量电池一定要重新端重心。建议翻过来端机翼上表面,测得比较准,端下表面因为重心在两指尖上面,飞机处在不稳定状态,重心很难找准。我估计说这机不好飞的可能很多都是因为重心没找对,原因就是测试方法不合适测不准。
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配2208电机大了点没必要,2206足以。而kv1400又小了转速上不去,所以你配5吋6吋显得都不合适,你要还用这电 ...

嗯嗯!新电机已到,装好了去试试,感谢!

网友:
我的P40是电机是2208KV1260,最开始看也不重而且怕反扭大用了穿越机的5吋三叶桨基本上就起飞不了,抛出即坠,后来改的7吋桨就完美了。本来这个电机就是在一米四双发上拆下来的,标配7吋桨。都3s电池。

网友F:
还有飞着飞着栽下来,左右都栽过。看着不像反扭啊,是动力不足失速了吧?试试7吋桨或者改两千多KV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飞着飞着栽下来,左右都栽过。看着不像反扭啊,是动力不足失速了吧?试试7吋桨或者改两千多KV的电机。
...

果然都是高手啊,我之前没玩过像真机,自己做的都是高升力翼型,推重比一般只给0.6-0.8,换这个机之后还是按这个规律就不行了,换了高KV电机之后果然好飞了,感谢!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