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各位前辈自由飞的问题,关于好扭

楼主(2020-05-11):
这个好扭我看了一些介绍,似懂非懂,能不能指导一下具体该怎么调整这个好扭,扭曲机翼吗?我把两个机翼的迎角改变了,我用手掰的两边机翼,内翼迎角大,外翼小,我室内飞的实际飞起来又一脸懵逼的感觉,没有盘旋,升降舵面跟方向舵面用辅助调吗?
然后好扭调整好以后飞机是不是就可以一直回旋飞行了?重心用不用动?
还有一个,就是我看论坛的那个橡筋飞机视频,先低飞再高飞再下来,一直盘旋,是不是意思就是开始低飞的时候两边机翼的迎角不同,升阻比小,慢慢再大起来

主要不解的是,要怎么调整飞机才能一直回旋?还有好扭怎么调整,实在弄不明白了,以前耍过固定翼,也了解过一些原理,但是怎么突然感觉自由飞玩好反而变的这么困难

网友A:
自由飞的盘旋是一个复杂的运动形式,需要方向舵、升降舵和副翼的相互协调配合才能一直稳定盘旋,其中又包含有带动力的盘旋和无动力的盘旋两个过程。盘旋飞行时,飞机是倾斜的,有效升力面积减小,需要调整升降舵补偿,以防飞机低头俯冲。增大内侧副翼迎角可以防止飞机向内侧滑过大,形成盘旋俯冲。好扭是指飞机内翼翼尖迎角比外翼翼尖迎角稍大,角度差大约在0.5~1度左右,可以调整单边机翼,即单独调内翼迎角增大或单独调整外翼迎角减小都可以,也可以两边同时调整。先盘旋低飞后飞高是螺旋桨的反扭作用力过大或者拉力线角度不合适等原因造成的,也有在室内橡筋飞机中根据场地有效空间高度故意调成的,但这种调整需要有很好的经验,很容易飞机越盘越低而落地终止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由飞的盘旋是一个复杂的运动形式,需要方向舵、升降舵和副翼的相互协调配合才能一直稳定盘旋,其中又包含 ...

感谢前辈指导,清晰很多了,还有个小疑问,我看好多自由飞的舵面是不可调的,还有轻木的,难道是安装时就设计好的?那也不可能一次到位吧……
那个翼尖的迎角是怎么调整,去用手整体扭一下翼尖处吗?还是轻轻调一下单边的副翼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指导,清晰很多了,还有个小疑问,我看好多自由飞的舵面是不可调的,还有轻木的,难道是安装时就 ...

自由飞模型多数是不设舵面的,包括普及级模型,只有向牵引自由飞滑翔机模型等少量飞机设有可调方向舵。除了初级模型外,其他级别的模型飞机的各个部件都是可以拆解的,调整都是通过改变相应的部件安转进行。好扭在制作模型时就已经设定好了,可以通过机翼制作时直接做出扭转,也可以通过改变翼梢的翼型实现。

网友:
好扭的目的是提高自由飞模型“捕捉上升气流”的能力。

网友:
当模型遇到上升气流时,使模型主动“捕捉”上升气流团;当模型遇到下降气流时,又能使模型逃离下降气流团。

网友:
室内模型一般不考虑气流问题,应该不是好扭的讨论范畴。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指导,清晰很多了,还有个小疑问,我看好多自由飞的舵面是不可调的,还有轻木的,难道是安装时就 ...

1、自由飞模型大多都是有方向舵的,而且可调。国际级及2级的还可以程序控制(因自由飞不能用遥控)。
2、关于“好扭”主要是室外自由飞,目的是在复杂气象条件下使模型有良好的”吃气流"(上升)性能。
3、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自由飞的盘旋问题:自由飞为了降低下沉速度,大部分都属于侧滑飞行,因此自由飞在盘旋方向的内侧机翼加大一点安装角是有利的。

网友B:
一般而言好扭是使内外翼的上反部分产生扭转。内翼增加迎角,外翼减小迎角。
个人观点,好扭有3个作用:
第一:在静气流滑翔时,因为内翼上反迎角适当加大,所以消除了盘旋时的倾斜,增加效率。
第二:因为上升气流不稳定,所以加大的内翼上反角会经常在不稳定的气流团里发生时速,从而使内翼升力下降,机翼产生倾斜,使盘旋半径减小。增加吃气流性能。
第三:当特殊情况发生,使模型进入波状飞行后,每一次失速,都是内翼上反先失速。外翼上反最后失速。所以每一次波状的顶部都会产生一个倾斜,减小盘旋半径。这使得模型波状改出性能增加。

传说中的好扭可以逃离下降气流的功效,本人从未见过。也对其原理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而言好扭是使内外翼的上反部分产生扭转。内翼增加迎角,外翼减小迎角。
个人观点,好扭有3个作用:
...

可能也不是总能“逃”得出来吧

网友:
大面积的强下降是逃不出来的。所以对优秀运动员来讲,选"气流"是很关健的。

楼主:
仔细看了大家说明的,表示似懂非懂半吊子状态……好扭主要是盘旋的内外翼安装角不同对吗,内翼迎角大,一定情况下先失速,外翼后失速对吗,如果牵引级的盘旋,就是靠方向舵调整,再拉点抬头补充升力,同时机身要侧滑,也就是再调一些副翼就可以达到的对吗?盘旋跟好扭没关系,好扭只是学会吃气流与逃脱,能更好的自己调整盘旋半径。如果设定内外机翼不同安装角的好扭,室内无风的情况下进行盘旋,那跟不设置好扭的,内外机翼迎角一样的对比,在盘旋的过程中有区别吗?各位大佬帮忙看下我这样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大家说明的,表示似懂非懂半吊子状态……好扭主要是盘旋的内外翼安装角不同对吗,内翼迎角大,一定 ...

几句话说不清,我把发表的一篇文试转过来,看是否能说明白。水平不行转不过来,拜托版主转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大家说明的,表示似懂非懂半吊子状态……好扭主要是盘旋的内外翼安装角不同对吗,内翼迎角大,一定 ...

室内飞机就不是好扭问题了,而是防止飞机的内翼低垂,飞机抬头而尾翼下垂,造成失速倒冲。这么说吧,室内飞机做左盘旋飞行,方向舵和水平尾翼管盘旋,左边机翼安装角大于右机翼,保持飞机的右滚转趋势,防止飞机过分倾向而内翼过分低垂,飞机不盘旋或高高仰头掉起来。

网友:
关于好扭,张文义老前辈在航空模型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可能您没有看,因为不是一句两句话就能说明白的,我受张文义老前辈委托发表了这篇关于这方面的贴,您可以看一下,希望能帮助上您!
张文义老前辈谈:如何提高自由飞模型“吃气流”的能力! - F1、F2(自由飞、线操纵)模型技术讨论区-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QQTempSys\%W@GJ$ACOF(TYDYECOKVDYB.png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专业遥控模型和无人机玩家论坛(玩模型就上我爱模型,创始于2003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大家说明的,表示似懂非懂半吊子状态……好扭主要是盘旋的内外翼安装角不同对吗,内翼迎角大,一定 ...

自由飞太复杂了。有问题请教张文义老师(已经在帖子中回答你了)和版主刘老师就可以。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解答,明确了很多的疑问,接下来就是慢慢消化掉。都是大前辈啊。看起来那篇帖子都挺累的,我最近时间多慢慢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