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各位,新手一般在多少风速以下适合飞行啊?

楼主(2020-05-11):
总结一下炸机经验,今天感觉是风太大和舵量行程大的原因。谢谢

网友A:
越小越好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越小越好咯

小大概是多小啊?这里一直三四级啊

网友B:
给你推荐个app叫windy,不过要fanqiang或者下个谷歌空间才能用,他能预测风速。我一般选风速5m/s阵风10m/s以下飞,就是风速栏为白色,如果是绿色或者红色就要小心了。
其实你飞多以后会发现大风飞可刺激了~

网友C:
选择清晨或下午四五点,这个时间段风速最平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推荐个app叫windy,不过要fanqiang或者下个谷歌空间才能用,他能预测风速。我一般选风速5m/s阵风10m/s以下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择清晨或下午四五点,这个时间段风速最平静。

好的,有空去试试

网友:
早晚都无风

网友D:
除了风速,其实风的稳定性也很重要,持续的4级风和3级妖风(阵风),其实4级更好飞。但是前提是已经在无风情况下能够正常飞行了啊,无风秒炸的话有风。。。也是秒炸,哈哈哈

网友:
另外lz可以学习一下空速和地速的概念,飞机上天后,排查阵风,飞机是不知道在刮风的,只有参照地速风才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风速,其实风的稳定性也很重要,持续的4级风和3级妖风(阵风),其实4级更好飞。但是前提是已经在无风 ...

好的,谢谢啦

网友:
以前刚学飞时三四级风照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