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飞机,多小才算小?ESKY 016 升级DFC 试飞失败

楼主(2020-05-12):
昨天刚收到B品的280MM炭纤桨,晚上 装上ESKY 016 DFC 小心的在屋里试飞了一下,勉强能悬停早今早上跑到户外,匆匆忙忙试飞起飞失败,斜盘舵机扫齿,意料之中,这个原机是7.5克舵机,现在用地平线的6克舵机,DFC对舵机力度要求比较高,另外这318A的三轴接收机也有些不稳定,小机子接收机用在大机上也是第一次尝试,本想物尽所用,但不符合科学,这机斜盘估计最少要用12克金属舵机,20克锁尾

ESKY016出生在油直盛行的年代,也算是3D直升机里面的小飞机,在如今,面对130X级别的更小3D机面前,又像个庞然大物。。。不想再花太多升级,不知道再四个EMAX舵机足不足够,手上也有3GX,只是不会设置,所以用318A的一体化三轴接收机,另外1800MAH的 电池也太大了,估计得用1300MAH的,又是一笔,,,
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477bab1d254689bf06552fbe07d9fc3a4

网友A:
你有精力折腾这个货,不如换个450了,现在副厂450也不贵了,配个K8都比这个稳

你这个飞机就算飞起来也不稳,你大部分精力用在修正上,不是飞上。

网友:
点赞,楼主折腾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精力折腾这个货,不如换个450了,现在副厂450也不贵了,配个K8都比这个稳

你这个飞机就算飞起来也不 ...

只是玩个情怀,旋翼头抄的不是亚拓的,还有尾直驱,当年都是有想法的作品,可惜手感表现不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精力折腾这个货,不如换个450了,现在副厂450也不贵了,配个K8都比这个稳

你这个飞机就算飞起来也不 ...

是的,我也在找机会收450的配件,已经收了5套新的头尾,正打算收450L的机身,还没找到合适的
对于我这种只有早晚有零碎时间实际能接触飞机的,折腾意义大过飞行本身,折腾一下大的飞机倍加珍惜小飞机的便利,。。。
大飞机配一个好点的舵机好几百,一个电池也要上百,最主要平时也没场地飞这么大的飞机,130X随时随地飞,电池也便宜

网友B:
老板,你需要一个亚拓300X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板,你需要一个亚拓300X

谢谢建议,我去年年底先后入了亚拓150X和150DFC,已经把亚拓拉入黑名单

我喜欢捡小便宜,像捡地平线MCPX、130X这种水货主板来自己拼机,喜欢收被淘汰的配件,像九鹰318A 我捡了50套它的金属旋翼头,不喜欢单独弄个独立的接收机(固定翼除外),最近折腾大一点机子纯粹是小机子折腾有点腻了换换口味,所以利用手上的资源折腾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在找机会收450的配件,已经收了5套新的头尾,正打算收450L的机身,还没找到合适的
对于我这种 ...

现在市面上的小飞机都不用标准舵机。原厂给你个塑料齿,你就得塑料齿,原厂不干了,你飞机就废品
450的舵机贵是贵了点,至少你还能换个齿,要是飞悬停,还能买个易碎舵机臂
自己练悬停的时候,就是用的富丽和飞越的副厂件,觉得450更便宜,现在450都是6S了,飞起来很稳了

网友:
這直升機缺點多多,我2007年時買過,轉亞拓45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