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爹】Lancelot机架2207版本——装机

楼主(2020-05-12):
最近飞自己画的Lancelot机架爽的一B。飞的装机的那架是用的1408+5寸+Zeus35+Mix的配置。1080P卡录3S850mah电池浪6~8分钟。唯一问题是带不了狗。因为太重,会导致电机过热。有需求的看这个
https://mp.weixin.qq.com/s/HAnpTYeojM5O8Usqv9jcqw
既然架子成功了那么再做一个2207电机的Lancelot。
HGLRC 2207kv3600
Dalprop 5043 pro
大通601led
Foxeer没牙仔
HGLRC 445电调(20孔位)
HGLRC F722(20孔位)
HGLRC 800mw图传(30.5孔位)
Runcam DVR(20孔位)
Foxeer 棒棒糖天线
装机这里没啥好说的,按照接线图直接焊接就可以了。HGLRC的F722有点意思,因为飞控紧凑,接口又比较齐全,所以PCB上没有地方印刷焊盘名称。有一个小卡片专门标注名称。早就该这么干了。给焊盘多留点地方,方便焊接。
这次天线采用了crossfire最常用的横尾模式。看着就这么靠谱。可惜我的高频头依然缺货遥遥无期。线用双天线的接收机冒充一下~!长馈线的棒棒糖直接戳图传上,然后 穿过3D打印座最后用硅胶封一下,软硬兼备。(还是别炸机的好)
拍照的时候选择的是Dalprop的5047C。真正飞的时候发现5047C动力太硬,一点也不柔和。飞机很轻,动力太硬不好控制。所以推荐使用5043、5040这类桨距较小的桨。
电机用了2207KV2675。没屁股,减重。大刚轴耐炸。实际飞行感觉动力非常暴力。所以最好使用小桨距的桨平衡一下。
电源线侧出,镜头选用了没牙仔。画面质量真的相当不错。视频正在做后期。过两天补全。
没牙仔用的是1.7mm的镜头,实际飞行还是能看到一点点桨尖的,换2.1以上的镜头会完全看不见桨。一点点不妨碍。
电池绑带一定要注意,一定不要用金属扣的,空间大,上板窄,很容易就会甩到电调上。打火烧电调可太糟心了。
电池最好立着放,4S电池无所谓了,倒着放立着放差不太多。上板很窄,电池绑带必须用两条不然会甩歪。被桨打到电源线可不是闹着玩的。
飞机整体偏轻量化,电机不小,电池3S1300~4S1550之间都可以。PID调整,3S带狗,默认参数差不多。3S不带狗和4S带狗滑块就要降低一些P值38左右,4S不带狗要降到33左右。飞机比较细长,D值要跟P值差不多,或者稍微小一点才可以,D值低了会前后震动。
最后说一下脚架推荐。就用两颗海绵脚垫就行了。电机没屁股容易进沙子,虽然垫起来不少,还是要找干净一点的地面起降。降落时离地5cm悬停关油门锁,避免打桨和进沙子。这种脚垫能抗一定的冲击,实测非常好用。
后期补试飞视频。

网友(2020-07-16):
楼主您好,请问可以分享一下您的lancelot机架图纸吗?(2621897461@qq.com)谢谢

网友A:
3600kv  ?        太高了吧😊

网友:
好几个月没有仔细看帖子了一上来就看;他爹;的贴子,以前你的妻子我一个都没放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00kv  ?        太高了吧😊

我用3S飞不高,刚好

网友(2021-02-05):
微信关注你的公众号了,大佬能发下机架的图纸吗,谢谢! 1450988196@qq.com

网友B:
兄弟,他爹到底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他爹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微信ID就叫“他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