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过载是超了额定功率还是超了额定电流?

楼主(2020-05-12):
之前飞穿越的2205kv2300,3s最大应该可以配六寸桨。如果改用2s是否可以用7-8寸桨呢?于是有了标题的疑问,如果不过载是不超额定功率2s配大桨应该可以发挥不错的效能,但如果不能超额定电流,最大功率必然会大折扣。。
感谢大家的意见,我准备尝试下,2s配大桨和3s改星型接线配大桨的效能和过载情况,回头向大家汇报结论!

更新,补充一点:看过产品官网,有个最大持续电流25A,这样的话2S最大功率应该控制在200w以下是安全的。力效取个3.0,如果静推力小于600g,我觉得就不会有太大问题。昨晚用8V+8040推出了接近700g,鉴于没有7寸桨,所以打算调整油门曲线后应用了。广告号称最大拉力1.6KG,可能我还是偏保守了,但我觉得还是安全第一吧。

网友:
找一个试试看,一推油门就知道了

网友:
      2S情况下,电机一般不可能过载,甚至连额定电流都很难超过,因为电压降低了,但是电机的kv值是没变的,以2205电机2200kv值来计算的话,在3S下,电机转速可以到2200*3*4=26400转,2S情况下,转速可以到2200*2*4=17600转,转速慢了很多,要想电机功率增大,你就必须用螺距更大的螺旋桨才行,至于多大的螺距才刚刚好,那就要自己计算或者实验了。否则你会发现,油门推到一定程度下,电机转速就不会上升了,拉力也会比3S小不少。
    其实我觉得短板不在于电机,反倒在于电调,如果要增大功率,必须要2S电调能够承受更大的电流,但是市面上往往是低压电调输出电流更小,所以容易烧的只怕会是电调吧!

网友:
电流过大会导致电机发热严重而损失能量,包括导线、电池。

网友:
功率不太够,要很大电流

网友:
过载指的是因为桨叶超规格使用,为了到达全转速,电机抽取更多电流,未达转速还会转换出很多热量。乃至还是达不到转速烧掉。
要是能超功率那就牛逼了。3KW的电机 发出了5KW的功率 。车企做梦的时候就有这种电机。

网友A:
有幸研究过一段时间竞速机,“过载”到直接烧毁的电机也七八个了,我觉得我应该有点发言权
表象上来说,过载就是超电流,楼上一位兄弟说得对,过大的电流导致导线升温比自身降温要快,高温造成能量损耗,致使整个动力系统偏离最大效率区间,甚至温度积累超过电机内部漆包线所能承受最大温度,导致漆包线融化,电机短路,这时如果你的飞机在天上,你就能看到一条优美的黑线~
个人认为,如果可以精确配比负载(也就是桨),电机功率可以有很大提升空间,如果一个电机里面的漆包线最高可以承受50A电流持续通过而不会过热烧毁,那么你可以近乎无限加大电压(越大的电压用越小的桨,还要计算不同转速下转动时轴承的阻力),漆包线抗压等级可以自行百度,一般1000V到2000V问题不大,所以,一个2S的电机,绕线可以通过50A不烧毁的前提下,你可以用4S,6S,8S,甚至直接插在特斯拉超充站上,只要有本事控制负载,保证该负载下50A电流不变,这个电机的功率就可以翻好多倍~
以上只是理论想法哈,对于电机,过高速旋转,还要考量磁钢强度,粘磁钢的胶水强度,轴承强度,转子动平衡,转子本身强度…据说5060电机不能超过两万转…没试过
以上,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在电机上有两种功率 的表述   电功率   大家都理解 电压和电流   还有个叫机械功率   扭矩和转速    可以这样理解  电压对应转速 , 电流对应扭矩 , 在电机的能承受的总功率一定的情况下  改变电压那么就能增加或减少 电流 ,   那么也就是改变电机能承受的扭矩,  但是电机的扭矩和电流的关系不是线性的,和电机的结构有很大的关系, 打个比方   你把电池电压从3s改到2s  那么保证电机不烧的情况下  你的电流可以增加30%  但是不同的电机增加的这30%的电流不一定能增加30%的扭矩, 但是电流的增加是能带来扭矩的提升 ,  提升多少得看你电机, 原理说清楚啦

楼主:
感谢各位的意见建议,昨晚试了下8v+8040有接近700的静推力,感觉这个推力的话可能会,接近过载。假设力效3.0的话,功率接近240w,我觉得这电机超200w会有危险。鉴于没有7寸桨,我打算修改下油门曲线就这么用了,毕竟起飞重量在350以下。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点,真心非常感谢,就不逐一@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幸研究过一段时间竞速机,“过载”到直接烧毁的电机也七八个了,我觉得我应该有点发言权
表象上来说,过 ...

真心感谢大段文字经验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电机上有两种功率 的表述   电功率   大家都理解 电压和电流   还有个叫机械功率   扭矩和转速    可以这 ...

真心感谢大段文字经验分享

网友:
最根本的是控制电流吧,既然降压使用那转速显然不是问题。

另外,低压的力效会高于高压,损失的是速度。

网友:
其实只要不超过电机功率就可以,比如12伏状态下电流20安为额定最大功率,降低到8伏就得30安才能达到功率,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大电流导致的线圈 导线  电池发热而损失部分能量,尤其是电池必须用内阻特别低的。当然也可以提升电压,降低电流来使用,但电压提升也得有一个限额。至于配桨,你就串个电流表自己测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