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x9d的通道的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20-05-12):
我用的X9DP2019遥控+小黑羊,在遥控里开启了第8通道为 sf开关,如下图
因为5-7已经分别指定了解锁、BB响和翻乌龟了,考虑到万一图传丢掉,可以切换自稳模式自救
在具体设置的时候碰到问题了,怎么弄这个第8通道在飞控里检测不到,只有5-7通道能检测到,
将5-7通道中的任意一个设置成自稳模式都可以作用,就是8通道不行,拨的时候飞控检测不到,不知道是啥原因?

个人对这个遥控控也不是十分了解,买回来参照教程常用的设置也差不多都能正常使用
这次遇到的问题真的不知道从何处下手了,说明书看了几遍也没找到答案,好像设置也是很简单的

另外我用的飞控是RF飞控,设置通道的时候,只要拨杆,就能正常显示通道了,
我感觉应该是遥控器的设置或黑羊高频头设置的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指点一下吧

楼主:
遥控器上 检测第8通道是正常的,问题应该是小黑羊的设置上

网友:
你对频是1-7还是8-16?

楼主:
请问哪里错了?

网友(2020-06-21):
小黑羊应该要用脚本文件调1到12个通道都应该对应那个通道,你改一下看看

网友:
厂家没售后吗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