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遥控器发射功率

楼主(2020-05-13):
现在市面上遥控器种类繁多,评测主流遥控器控制距离的倒是有不少,但是更专业一点的测试实际发射功率和待机功耗的倒是没见过,不知道论坛里的大神能否做一个,用真实数据说话,造福一下面临选择困难症的模友们?

楼主:
同样情况下,发射功率大的遥控器显然发射距离更远,可靠性更高。另外,发射功率也不是越大越好,毕竟遥控器辐射大了,对长期使用遥控器的模友们来说,也会有身体健康方面的潜在风险。

网友:
欧盟标准是发射功率是100mW(20dbm)以下,美国是1W(30dbm)以下.
CE        e.r.i.p        ≤20dBm
FCC/IC        传导功率        ≤1W
TELEC        天线端功率(HT20)        ≦10mW/MHz
        天线端功率(HT40)        ≦5mW/MHz
        e.r.i.p(HT20)        ≦12.14dBm/MHz
        e.r.i.p(HT40)        ≦9.13dBm/MHz

楼主:
我们中国有没有标准呢?如果有,那会不会跟汽车一样,比欧美的标准要低很多呢?

网友:
貌似中国没有标准

网友:
futaba的可能低一点,五六十mw,其它的包括厂家基本上都是100mw

网友:
中国也有标准,不能大于20dbm(100mw).

网友A:
中国不是对功率大小有限制,获得业余无线电许可,什么认可,才可以使用哪些频段和更大的发射功率,一般100mw足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国不是对功率大小有限制,获得业余无线电许可,什么认可,才可以使用哪些频段和更大的发射功率,一般100m ...

需要做SRRC 认证  现在国家免费让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