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er9x oled屏幕怎么烧写固件

楼主(2020-05-13):
芯片用的是atmega128A-au
卖家给我了三个固件,告诉我先刷14eeprom.bin和14flash.bin, 这两个bin只刷一次相当于刷bootloader,再刷这个OLED.bin
我比较菜鸡,没这么刷过固件,问下模友有没有搞过的指点一下

我是这么刷的大家看有什么问题,我先写入例如熔丝FF C1 FF
我第一次把14flash.bin与14eeprom.bin都调入了,同时刷写了flash和eeprom

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2020-07-11):
Er9x固件要用eepe软件刷写,比较可靠,这种直接写芯片方式有时候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