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j806改无刷

楼主(2020-05-13):
原先改的是007改完还没下水在玩船的河边被人捡走了,哎!在闲鱼收收到hj806船的布局和ft009很像可做工比ft009强很多强在不漏水,可速度感和009没区别就下决心改无刷,目前配置40a双向电调和2835内转子3500kv装的是32mm半侵浆轴换了代轴承的自制的淘宝店的不是太长就是短没办法自制一下目前测试都是2s各种毫安的电池测试速度明显快了很多接近ft012之后的测试准备用2s2200mah的35c电池

网友:
012是3S,水冷套还没这个好,但25C以上的电池有点塞不下。

网友A:
有跑船视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跑船视频吗?

改天发

网友B(2020-07-04):
原先的有刷电机上有个电路板接一个圆形的连接在正负极上,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先的有刷电机上有个电路板接一个圆形的连接在正负极上,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你把那个剪掉就知道了啊!

网友(2021-03-04):
HJ806的红色外壳怎么拆掉,螺丝下了也拆不下

网友:
我也丢过船。后来我想,在船上留下联系方式,拾到者奖励200元,毕竟相比于整船动辄上千的成本也不算多,别人也会很乐意归还,毕竟他留着也一点用没有

网友:
我也有一条hj806,最近改了无刷但是在水里开的很慢,一会就停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2021-05-28):
请允许我为j2799少将代为回答:1、小D哥,外壳没有特殊机关,无非做了防水,刀片慢慢卸。提醒你,好卸不好装,搞不好要漏水,至于后期用防水胶还是用胶枪,你看着办。2、安西居士,改了无刷变慢了,有点搞笑。说不定你现在已经找到原因了,也可能赌气不玩了。玩模型的一大乐趣就是解决问题。故障原因很多,要一步步排除:a、传动部分,动力是否传递到螺旋桨,放在盆里看水下转速是否稳定;b、控制部分,电子器件是否做了防水,电路是否潮湿,水上水下控制可有不同。以上回答如有不当,请j少将予以更正。

网友:
您好问一下,007和009的遥控器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