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穿越机术语解释

楼主(2020-05-13):
如有错误,请及时指出,谢谢!
FPVFirst Person View的缩写;即“第一人称主视角”,它是一种基于遥控航空模型或者车辆模型上加装无线摄像头回传设备,在地面看屏幕操控模型的新玩法。
BEC全称是batteryelimination circuit;中文翻译成免电池电路。穿越机中的电池一般都是十几V,但飞控需要稳定的5V进行供电,所以就需要一个将电池电压转换成5V的电路模块,这便是BEC的作用。
ESC: Electronic SpeedControl,全称电子调速器,简称电调。
FCFlight Controls,飞行控制系统,简称飞控。
VTX: v是视频video的意思,tx是发射。代表图传
915MHz: 无线电频段。像R9M和黑羊高频头等就是使用915MHz频段。
2.4GHz: 无线电频段。遥控器一般使用2.4GHz频段。同时WIFI、蓝牙等也是用这个频段的。
5.8GHz:无线电频段。这个频段基本用在图传上。
模拟图传:使用模拟信号传输图像的图传。优点是基本没延时,缺点是图像清晰度极低。因为模拟信号的性质,所以任何5.8G模拟图传接收机(屏幕、眼镜等)都可以接收到图像。
数字图传:使用数字信号传输图像的图传。优点是图像非常清晰,缺点是延时比模拟图传要高。目前穿越机高清图传只有大疆一家,而且接收图像必须要用大疆的眼镜。
OSD: on-screen display的简称。图像中显示的电压电流等信息便是OSD。
PAL:摄像头制式。中国基本采用PAL制式。
NTSC:摄像头制式。欧美地区一般采用NTSC制式。
PID:比例、积分、微分控制,是一种自动控制算法。穿越机便是用PID进行控制的,PID参数调得完美,飞机就很好飞,反之亦然。

BF:betaflight飞控。穿越机中都是用BF飞控的。
INAV:跟BF很像的飞控,它可以实现定高、定点、自动返航等功能,这是BF飞控所没有的功能。
APM:无人机飞控。一般应用于大型多旋翼中,功能很强大。
PIX:无人机飞控,APM的后继者,稳定性比APM好很多,现在正逐渐代替APM飞控。

Frsky:睿思凯,遥控器品牌。有x9d、x7、XM+、R-XSR、R9MM等产品。
Flysky富斯,遥控器品牌。有FS-i6、A8S等产品。
Jumper遥控器品牌。代表产品有jumper T16遥控器。
TBSTeam black sheep,黑羊。一个品牌,代表产品有黑羊高频头、tango遥控器。
Crossfire黑羊高频头。目前公认遥控距离最远、最稳定的产品。
FUTABA遥控器品牌。几十年的技术积累和口碑,在遥控器领域属于高端系列,多用于直升机、涡喷航模等高级机型里,穿越机的应用中则比不上frsky等品牌。
天地飞:遥控器品牌。早年在普通玩家心目中属性价比最高的那种。
乐迪:RadioLink,遥控器品牌。很长一段时间因为硬件问题经常导致失控,现在还好。代表遥控器有AT9。
DJI大疆。世界民用无人机领域中的领军企业,现推出了大疆天空端高清图传,打入穿越机行业。
Opentx一个开源遥控器系统。包括frsky、jumper等主流的穿越机遥控器基本都是用这个系统。使用了这个系统的不同品牌遥控器和接收机之间部分可以相互使用,比如可以用jumper遥控器对频frsky的接收机。

Runcam摄像头品牌,中文叫狼天科技(一般很少有人叫中文)。其摄像头的经典配色是橙色。
Caddx蜗牛,摄像头品牌。眼镜猴4K摄像头便是蜗牛的产品。
Foxeer摄像头品牌。。
眼镜猴:tarsier,蜗牛的4K摄像头。
HybridRuncamde 4K摄像头。
Gopro一个非常有名的运动相机品牌,因为配色通常为黑色,所以人们一般叫它狗或黑狗,如狗7、狗8等。方狗是它的体积为正方体的相机,故叫方狗。

SMA天线接口
MMCX天线接口
UFL天线接口

F4/F7单片机芯片,有STM32F405、STM32F411或STM32F722等。这是穿越机飞控上最重要的一部分,不同型号的芯片运算速度不一样,相当于电脑CPU中的i5、i7、i9.
XT30/XT60:电源插头。体积不一样,根据飞机的大小来选择不同体积的插头。
电池平衡头:因为航模电池都是几片电芯采用串联方式连接的,所以每片电芯在充电时都要平衡电压,这就是平衡头的作用。

模拟器电脑软件。在电脑上模拟飞机的飞行过程,在电脑上练习飞行可以减少炸鸡风险。
加密狗:长得很像U盘,遥控器连接电脑时需要连接加密狗,电脑才能正常识别遥控器。

网友A:
写的很好,楼主码字辛苦了。好像数字图传还有一个以色列的,不过奇贵无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的很好,楼主码字辛苦了。好像数字图传还有一个以色列的,不过奇贵无比。

以色列的我真没听说过。。。不过其实高清图传早就有的了,只是大疆做到了延时极小的性能,这也是为什么穿越机高清图传现在才流行起来的原因。不知道以色列的这个图传延时如何~

网友:
还有什么叫洗桨 什么叫噪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色列的我真没听说过。。。不过其实高清图传早就有的了,只是大疆做到了延时极小的性能,这也是为什么穿 ...

据说也是0 延时,不过体积重量比大疆大一些。

网友B:
数字图传有很多种,因为延迟的问题穿越机用的很少,大疆才脱颖而出。

网友:
我感觉,品牌介绍的点评比较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图传有很多种,因为延迟的问题穿越机用的很少,大疆才脱颖而出。

划重点:穿越机图传~高清图传很早就有,但大部分的延时都不满足穿越机飞行。

网友:
基础知识,受益匪浅!

网友C:
很关键的基础知识,让我也重新复习了一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关键的基础知识,让我也重新复习了一遍了。

很有很多术语,等想到了再补充

网友D(2020-06-29):
电装设备名称有 平头哥、肥鲨、蜗牛、雨燕、白蛇、曼巴、熊猫、狗、黑羊、老鹰、化骨龙、大黄蜂、老虎、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装设备名称有 平头哥、肥鲨、蜗牛、雨燕、白蛇、曼巴、熊猫、狗、黑羊、老鹰、化骨龙、大黄蜂、老虎、鸠 ...

感谢补充~

网友:
非常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