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

楼主(2020-05-13):
下午没事拿k110家里飞着练习........突然失去锁尾向左快速旋转然后自己快速上升..贴在屋顶..遥控器对它失去作用,任何摇杆与拨动开关无效..中途开关遥控也不起作用熄火开关也没有动作.........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它在屋顶贴顶乱窜...直到它电量减弱自己噼里啪啦的掉下来.....
烦请各位老师分析一下故障原因....

网友:
传说中的失控

网友A:
这就是传说中的失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传说中的失控吧

想找到原因啊!!在屋里如果打碎电视屏幕..可就亏大啦!在室外出现这种状况在伤到其他人或物件!!不敢想!
捡起来放到桌上 加电测试遥控器....一切正常,尾电机动作也对!
这是何故?像电脑手机死机,必须断电重启??

网友B:
是不是电池电量不够了?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池电量不够了?检查一下。

遥控器三个电...飞机上电三分钟左右...

网友:
遥控有问题

网友C:
没有设置好熄火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设置好熄火开关

熄火开关有设置的。在屋顶的时候拨了遥控器上所有摇杆开关,他XX的 一点反应没有。摔下来加电一切操作正常!
我也很纳闷,感觉不是遥控的问题!应该是飞机上的主板出问题了...
很想找到避免这种事故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熄火开关有设置的。在屋顶的时候拨了遥控器上所有摇杆开关,他XX的 一点反应没有。摔下来加电一切操作正 ...

在上电就全部正常了?驰远的100s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上电就全部正常了?驰远的100s遇到过这个问题

对啊!捡起来,大浆已经摔下来了,关闭打开遥控器 飞机换上电池...
放在桌上测试...一切动作正常!真奇怪!

网友:
失控了设置熄火当然控制不了,
应该设置的是失控保护(fail safe)

楼主:
下午配件到...安装完毕,试飞 一切正常!落地后,发现舵机抽搐...此时遥控不起作用,任何摇杆开关没有反应。飞机从新上电就好了...
这是何故!不敢飞啦!

楼主:
刚才又试了一下...
发现不带头罩,没有出现过问题!带好头罩一会儿就失控!是主板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