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想玩穿越机用,最老的版本,当时跟02s一起买的

楼主(2020-05-13):
在控上要选成什么模式?完买个几通的接受。穿越机想玩Ldarc et85,还要配个眼镜吧,纯小白,麻烦您指导,遥控器原版,没刷过别的固件。非常感谢!

网友A:
劝你放弃。我当年也是直升机的D10带过来玩穿越机
频繁失控会让你烦死。不刷固件只有DEVO协议买华科尔的接收机,贵不说,还大。当时只有1002,后期好像出了小的总线接收机,不过距离和稳定性都很一般。
D10只有一条路,刷机,加CC2500模块,对睿斯凯的XM+接收机。当年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劝你放弃。我当年也是直升机的D10带过来玩穿越机
频繁失控会让你烦死。不刷固件只有DEVO协议买华科尔的接 ...

这么惨啊,前途一片黑暗啊

网友:
遥控器其实并不贵,x9d完全满足你

网友:
改多协议高频头啊,通吃市面上大部分接收机。华科尔原装的接收机就算了,大不说,还容易失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劝你放弃。我当年也是直升机的D10带过来玩穿越机
频繁失控会让你烦死。不刷固件只有DEVO协议买华科尔的接 ...

我的三个模块,偏偏没有2500

网友:
遥控器加四合一高频头,刷固件,万能神控。我用这个遥控器,兼容大部分接收机。我就乐迪不能用,其余接收机都可以。萝莉接收机20一个,随便玩。地平线和睿思凯,富斯都可以玩穿越机。

网友B:
我自己在用华坑,感觉没啥问题。可以买华科尔的sbus接收机,80左右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在用华坑,感觉没啥问题。可以买华科尔的sbus接收机,80左右一个。

在d10↑选模型类型选直升机还是固定翼?我的d10上就这两种模型。

网友C:
不知道楼上为什么那么多人对华科尔有那么多不好的评价。我是D10的用户,谈谈我的感受:接收机我用的是SBUS,80一个。有带壳的和不带壳的。飞固定翼用带壳的,飞穿越机用不带壳的。飞远航就用433转发。我已经用了四年了。固定翼,穿越和室内穿越都飞过。说实话挺好的。穿越机的有效距离在500米之内,反正我觉得够了。我是开到最大功率的。其中有一段时间我也想加高频头刷固件。最后我也放弃了,我觉得关键在于定位。就是你想干什么,要想清楚。另外回答你的问题,飞穿越机,是固定翼模式,反正我是这样的。另外,如果你真的想飞穿越机,我建议你上大疆FPV,真的太清晰了。对于我们不想成为专业的飞手来说,你绝对不愿意回到模拟时代。供你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d10↑选模型类型选直升机还是固定翼?我的d10上就这两种模型。

我选的是直升机,感觉选啥都一样用

网友D:
刷Deviation, 很多穿越机都集成DSM接收,刷了就能用,高频头都不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上为什么那么多人对华科尔有那么多不好的评价。我是D10的用户,谈谈我的感受:接收机我用的是SBUS ...

感谢您的回复,我感觉我终于有控用了,要是还要再买个控,我就可能不入这个道了。我想上的那个机器上面还能装大疆fpv吗?这个大疆fpv是个眼镜还是个别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刷Deviation, 很多穿越机都集成DSM接收,刷了就能用,高频头都不用换。

我先试试上手快点的,先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选的是直升机,感觉选啥都一样用

看来我得找篇设置的文章学学。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感觉我终于有控用了,要是还要再买个控,我就可能不入这个道了。我想上的那个机器上面还 ...

大疆FPV是眼镜还有摄像头图传一套,数字图传。华科尔的控我用了一年多,飞穿越,失控没有,但是没有回传,飞穿越用sbus接收机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疆FPV是眼镜还有摄像头图传一套,数字图传。华科尔的控我用了一年多,飞穿越,失控没有,但是没有回传 ...

那个fpv能用到我选的那个穿越机上吗?必须要用大疆自己的摄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疆FPV是眼镜还有摄像头图传一套,数字图传。华科尔的控我用了一年多,飞穿越,失控没有,但是没有回传 ...

d10,改4合1,用xsr接收机,有信号回传,距离相当不错,穿越够用了,再远图传不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fpv能用到我选的那个穿越机上吗?必须要用大疆自己的摄像头?

大疆的摄像头和图传都是配套的,不能单独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