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制作一个迷你砂带机

楼主(2020-05-13):
偶然在淘宝看见很多卖微型砂带机的,各种结构都有,好像也不复杂,DIY过程磨些小零件也会有一些用处。
就像很多朋友说的,自己做这个东西成本可能会超过去买一个成品,确实会这样,所以投资有风险,动手须谨慎。
1,设计,参考了多种结构(大家可以去淘宝找找),选中这种我认为适合的结构,没有用不锈钢板,因为超出我的加工能力,以前买的3mm铝合金板还有,好像叫做6061,就用它了。
选用30mm宽的533砂带,结构就按照这个砂带规格来做。
SOLIDWORKS是设计的好帮手,先画个大约尺寸,然后测量出装上砂带后是否合适,主要是张紧轮在正常状态时所在的位置不能太松太紧。如果有问题就修改主从动轮之间的距离,还有就是那些配件安装上去后是否会互相影响,这些都可以在电脑上加以修改,这样可以做到最少的加工量和返工。实际过程也确实如此,加工完成一次性装配成功。
如果有激光切割加工的朋友我想应该可以做一些套件提供爱好者组装。

2,加工机架,在朋友工厂的破铣床上加工一些长孔,其它的孔还不如自己用台钻钻孔然后锉刀加工,这些孔的尺寸要求不严格只是距离要求准确一些就可以了。

3,铣床这个东西我第一次使用,不知道如何正确操作,感觉加工铝板效率很低,不如台钻加锉刀。

楼主:
4,加工完成的机架。尺寸是200×140mm。

5,加工完成的配件,这里只使用两种规格的材料:3mm铝合金板和5050*3mm厚的铝角铁,所有弯角的配件都是铝角铁加工的。

6,从动轮,这个是用8×24×8轴承和M8×55不锈钢螺丝还有垫片组成。每个轴承之间垫一片0.2mm垫片,不用也可以,螺丝外直径不足8mm,卷一圈0.1mm的铜箔再套上轴承就不会不同心了。底座部分垫三片1.5mm垫片,必要时加几片0.2mm垫片调整从动轮位置。后面用“盖帽螺帽”仅是为了好看,可以用普通螺帽。

7,直流电机调速器以及底座,左边是电机转向开关。

8,焊接好的调速器部分。

9,底板,上面用一条2020铝型材来固定机架以及调速器。

10,安装好的调速器。

楼主:
11,安装在机架上的电机、主动轮以及从动轮和张紧轮。

12,挂上张紧轮拉簧套上砂带,张紧轮处在中间位置,向上托起张紧轮就可以装拆砂带了,背后的盖帽螺母很方便提起张紧轮。

13,装好的迷你砂带机。

14,微型砂带机另一侧。

15,接上电源,试用了一下感觉还可以,磨木头,金属都可以。上面的可调架子是可调角度磨刀的。

    试用情况,我买的是775电机,力气应该是够大,木头压紧砂带皮带轮会打滑,这种皮带轮没有压花,摩擦力比较小。
使用12V20A开关电源,这个是现有的,用钳表测量电机电流最大也就是4.5A左右,所以建议不要买开关电源配调速器,直接买“直流电机专用电源 7档12-24V可调速电源 DC调速器 775电机变压器”,这个输出电流就是4.5A,电源部分能省一大半费用。我这种调速器很精确实际上意义不大,砂带机对转速要求很粗糙那种分档调速的足够使用了。
    手工加工完全可以做到,钻孔最好用台钻,我用手电钻钻孔几乎都是偏离的特别是大孔会偏移没谱了,建议用铁条钻一些常用的孔做模具,对准孔位后用台钳之类的夹紧再钻孔基本不会偏移。
    欢迎讨论。

网友A:
那个砂带是自己做的还是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砂带是自己做的还是现成的?

买成品的从粗到细都有,粗磨到抛光俱全。

网友:
有工具就是方便

网友B:
磨削后靠可以用环氧树脂粘一块薄的不锈钢片,以减少砂带的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削后靠可以用环氧树脂粘一块薄的不锈钢片,以减少砂带的摩擦。。。

这个方案好,铝片确实摩擦力很大。

网友C:
没有CNC干活真的是痛苦,楼主不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CNC干活真的是痛苦,楼主不容易啊!

还好,铝合金的材料电钻加锉刀都容易搞定。

网友D:
这种结构有两个平磨板,
确实很新颖,
不如直接做缝纫机电机加915-50砂带的,
这样砂带耐用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结构有两个平磨板,
确实很新颖,
不如直接做缝纫机电机加915-50砂带的,

我这个本来就很少用,再大的没多大意义了。

网友:
不错的结构,横纵工作面都有了。最近正考虑再做个砂带机,你这个结构是个不错的借鉴。

网友E:
神人  ,能提供图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神人  ,能提供图纸吗?

当然可以,留个邮箱地址,整理后发给你。

网友:
不错啊,小巧玲珑,适合于加工一些小的平面,

网友F:
大神,图纸可以给我发一份吗?邮箱:guozhu0632@126.com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神,图纸可以给我发一份吗?邮箱:多谢!

邮件已发请查收。

网友:
设计合理,很精致的!

网友:
不错,手艺好,点赞!!!!!

网友:
虽然小结构合理实用就好!

网友:
大神,图纸可以给我发一份吗?邮箱:251053933@qq.com多谢!

网友:
大神,图纸可以给我发一份吗?邮箱:wjjjtb@163.com多谢!

楼主:
以上朋友邮件已发,有什么疑问请在这里留言。

网友G:
这个结构好是好,不过强度不行的,两个固定轮的轴可能会由于拉力而不平行,造成砂带偏移,最好是另一边再加上铝条,这样能保证两个轮子的轴是平行的,砂带不容易 偏移。这样那个张紧轮的张力可以大一些,就不容易打滑了。

网友B:
用专门的滚轴比轴承串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结构好是好,不过强度不行的,两个固定轮的轴可能会由于拉力而不平行,造成砂带偏移,最好是另一边再加 ...

实际上我装好没有任何调整也没发现砂带跑偏,甚至用木块压紧砂带至几乎停止也没有跑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专门的滚轴比轴承串接好。。。

那个价格比轴承串接高,不知道效果好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价格比轴承串接高,不知道效果好在哪里?

一般滚柱两端安装的是带预紧的滚针轴承,适于带轴向力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滚柱两端安装的是带预紧的滚针轴承,适于带轴向力运行。。。

我这个东西好像不存在轴向推力。

网友:
真是大神呀

网友:
砂纸左右跑出来,不需要调整的吗?

网友:
    手艺挺好,赞。

网友:
膜拜一下37941931@qq.com

网友:
方便了 这个东西好

网友:
大神,也可以给我发一份图纸吗邮箱:1451509893@qq.com

楼主:
37/39楼邮件已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