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电动固定翼一般需要常备哪些规格的电池?

楼主(2020-05-13):
现在有3S 2200 25C、3S 2200 35C、3S 2700 不明C。好像基本够用了。

网友:
30E以上似乎都要4S或6S了,根据电池选飞机也是可以的。

网友A:
6s3300  6s4200  6s5000

网友:
这得看多大得机。1米左右的3S 1500~3300  1.4米左右的4S  3300~4200  1.7米6S  5200。在大的机就不多就上油了

网友:
这个要看飞机选择电池,有些飞机对电池重量要求比较严格。

网友:
3s 2200,4S 2200

网友B:
什么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飞机?

1m以下至1.2m左右翼展的螺旋桨和涵道机,太大的没地方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1m以下至1.2m左右翼展的螺旋桨和涵道机,太大的没地方飞。

2s500~6s 3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1m以下至1.2m左右翼展的螺旋桨和涵道机,太大的没地方飞。

1m以下翼展:3S 850,3S 1300,3S 1500
1.2m
翼展:除了以上那些以外,还可以使用3S 2200

放电能力:螺旋桨机25C足够,涵道机最好45C以上。

网友:
玩什么飞机就用什么电池,没有“一般”需要常备的。

网友:
根据飞机来的。。。要说一般常备那只能都备上了。比如翼展,90涵道F16、F104翼展也很小对吧?

网友:
3S够用,以后能串联当6S。6S也能串联当12S。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6s3300  6s4200  6s5000

是的,涵道机有这三款电池通吃70-105涵道

网友:
桨机和涵道需求的电池差别太大,真没什么一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1m以下至1.2m左右翼展的螺旋桨和涵道机,太大的没地方飞。

看场地选飞机,看飞机选电池。

1米-1.2米的桨机和64mm的涵道要用4S的电池,基本2200mha 4S的电池就通吃了。

网友:
主要还是看飞机选电池。有的飞机对电池重量有要求和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