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待这句话的意思

楼主(2020-05-13):
刚在淘宝上买了枫叶的八木天线,但是看很多大神把天线的安装方式都是垂直于地面的,但看网页上的说明接收天线应该发射天线平行,我的穿越机天线是绑在机臂上的,应该算是平行于地面,是不是发射天线也应该平行于地面呢?

网友A:
不管平行还是垂直,都比绑机臂上好,碳纤维有屏蔽电磁波的特性

网友:
增程天线要考虑发射场强的分布,最好不要绑在机翼上。。

网友:
八木天线属于定向天线,其天线的指向应该向着飞行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平行还是垂直,都比绑机臂上好,碳纤维有屏蔽电磁波的特性

可以用pa打印的机架

网友:
飞远,悬停以后转动天线,找信号最好的角度,简单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