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迷你萌版B17

楼主(2020-05-13):
参数:翼展400mm
机长290mm
电池外整机重30克(修了几次加上涂装目前33克)
起飞重量36克
四发612空心杯
31桨
长城9958接收机(25接收,flysky协议,因为只卖25块)
3mm kt板
涂装用的自喷漆,马克笔和丙烯
完成图和视频如下:

https://b23.tv/yFc16w

楼主:
故事的起源于几个桨,贪图桨的美色和便宜,入了一堆30mm小桨,结果测试了一下拉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买了很多这个桨,而且挺好看,总要想办法消化掉,于是想到做一个多发,拉力不就够了吗

楼主:
说做就做,开局一张三视图,剩下的靠脑补,也不描屏幕了,直接手绘吧(这就是为神魔把一个正经B17做成了萌版)

楼主:
画好图,切好板子,按照gosong大神的方法做了7cm弦长的矩形机翼,对照三视图修形状,也学着做了一个3度安装角的模具,把手工做成标准化,真是是门艺术,切好的板,假组一下

楼主:
以我的水平,机头肯定是要经历无数次碰撞的,所以加固它没商量,再画两片机身,切掉外缘3mm,贴在一起,接收机竖置,用热熔胶粘在机身侧板上,看看这个可爱的桨,忍不住开心

楼主:
继续切机身上下的板,一边对比一边切,切好了临时固定一下,还挺神气

楼主:
舵机用0.3mm钢丝和套管连接舵面,用泡沫块固定

楼主:
把上下面板装起来以后,机身倒角,拍个照,嗯,还不错哈哈

楼主:
迫不及待去喷漆,然而习惯了耐操的epp,没有想到kt板会被自喷漆严重腐蚀…大大影响了强度,直接导致后面飞一次修一次,飞机体重稳步上升…喷涂好的样子

楼主:
最后一步到了吐槽的环节:这次买的3mm kt板真是皮薄核脆…太不耐炸了(下次一定用魔术板)
这个可爱的30mm桨,拉力真的可以忽略不计(后面换了小四轴的31桨)
自喷漆连kt皮都能给腐蚀出洞来…(莫得办法)
没给机翼和尾翼加碳片加强,这也是后面折翼折尾的重要原因(机翼尾翼涂了一层热熔胶重了三克)
这机重心很奇怪,非常靠前,在翼弦前五分之一处,按照通常三分之一,出手就失速,难道是机翼安装角有问题?

网友A:
好漂亮的飞机啊,楼主费心了,想请教一下这3mmKT板哪里买啊

网友B:
便宜的30mm桨我也买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漂亮的飞机啊,楼主费心了,想请教一下这3mmKT板哪里买啊

某宝买的,小尺寸的30*20,大概7克一张,但是外皮很薄,用的话一定做好加强,个人感觉不如用魔术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的30mm桨我也买了不少。

看来下次得做6发了

网友C:
结尾跳舞那段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买的,小尺寸的30*20,大概7克一张,但是外皮很薄,用的话一定做好加强,个人感觉不如用魔术板了

做小飞机应该不错

网友D:
做得漂亮,很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尾跳舞那段不错!

哈哈哈,被你发现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得漂亮,很帅。

谢谢!

网友E:
看来最后还是换了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最后还是换了桨

第一次试飞就换了,现在调整好了,哪天换回去试试能飞吗

网友F:
哪里买的接收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哪里买的接收机啊!

咸鱼,现在已经卖光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某宝买的,小尺寸的30*20,大概7克一张,但是外皮很薄,用的话一定做好加强,个人感觉不如用魔术板了

淘宝上KT板和珍珠板价格都是坑,去1688看看会有惊喜。我190买了100张1200X600的,就是邮费感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淘宝上KT板和珍珠板价格都是坑,去1688看看会有惊喜。我190买了100张1200X600的,就是邮费感人
...

一百张这么大的…那得用到啥时候不过确实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漂亮

网友I:
贪图桨的美色和便宜-挺好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贪图桨的美色和便宜-挺好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