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神发我一份mono 1比赛规则说明

楼主(2020-05-14):
感谢不尽!!!qq791609321

网友:
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网站去找一下

网友:
四、一般安全规定(适用于所有级别)
(一)所有以电动机为动力的模型都必须安装“应急开关”。并在紧急情况下应能通过手动断开电
源,“应急开关”的连接方式必须符合以下要求:参赛者、助手、打捞艇人员或任何其他人都可以中断
电动机的电源。如果由于模型自身原因导致不能断开“应急开关”,那么这艘模型就会取消该轮比赛资
格。“应急开关”必须安装在模型甲板上,可以安装在船甲板的任何一边,但不能安装在可活动的盖子
上,拉环必须由红色电缆制成。在模型登记鉴定时将检查“应急开关”,如果于规定不符,将不允许参
赛。
(二)当模型使用一个独立的接收机电池时,那么必须在模型的外部安装一个开关,即从模型的外部
可以开启与关闭接收机电源,但不能安装在可活动的盖子下。参赛者必须把这个展示给裁判。如果接收
器的电源是由BEC 系统提供的,则不需要安装。
(三)模型的外壳(FSRE, Eco,Mini Eco , Eco Exp, Eco Team, Mini Eco Team,
Mono/Hydro)必须有一个在水面上容易识别的颜色,并且必须至少占船体底部和甲板的三分之一。这有
助于对倾覆模型的清晰识别(不允许使用深色系,例如黑色,深蓝色或类似的颜色,建议使用荧光色条
纹或截面)。
(四)建议Mono 或Hydro 级别的模型采用可变向的分离舵,以防止碰撞时对其它模型造成严重的损
坏。
(五)在航行竞赛期间,打捞船有先行驶入航道的权力,模型在距离打捞船3 米的范围内要减速通
过,要绝对避免对打捞船和船上的人员造成任何危险。如果打捞船被模型触碰,将自动取消该模型的比
赛资格。当模型与停在湖边的打捞船产生不可避免的接触,可以判罚1 圈(这取决于裁判的判断)。如果
是打捞船撞到一艘死船将不判罚。
(六)竞赛中,除了选手以外场上的助手或教练员不得触摸遥控器,一经发现将红牌罚下。
五、电池的使用规定(能量限制器使用的相关规定和条款,2020 年起执行)
第一种选择:控制电池重量和电压
Mini Eco, Mini Eco Team, Mini Mono, Mini Hydro:电池最大重量113 克,包括每极长30 毫米
(至少AWG 16 或1,3 毫米2)的电缆。
Eco exp, Eco Team, Mono 1,Hydro 1 :电池最大重量285 克,包括每极长30 毫米(至少AWG 12 或
3,3 毫米2)的电缆。
FSR-E: 电池最大重量855 克,包括每极长30 毫米(至少AWG 12 或3,3 毫米2)的电缆。建议使用收
缩薄膜,但是为了能够安装电池水冷板。收缩薄膜不需要完全封装但拆卸冷却板时电池即便在除去冷却
板(一些固定的橡皮筋、胶带等)不对其施加任何外力的情况下也必须确保仍然是一个整体。

网友:
第二种选择:能量限制器
Mini Eco, Mini Eco Team, Mini Mono, Mini Hydro: 电池重量不限,每极至少要有30 毫米(至少
AWG 16 或1,3 毫米2)电缆。最大使用能量:21Wh 或1260Wmin。
Eco exp, Eco Team, Mono 1,Hydro 1: 电池重量不限,每极至少要有30 毫米(至少AWG 12 或3,3
毫米2)电缆。最大使用能量:60Wh 或3600Wmin。
FSR-E: 电池重量不限,每极至少要有30mm(至少AWG 12 或3,3 毫米2)电缆。最大使用能量:180Wh
或10800Wmin。
六、所有使用电池/限制器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一)限制器必须防水。
(二)限制器精度为+/- 1%,限制器一旦设置以后,参赛者不能擅自更改所设置的级别参数。
(三)当限制器到达极限值时,模型首先会减速然后停止。限制器在一段时间(1 钟)
后会重新启动(以提供返回平台的可能性),但仍然显示能量值已经已到达极限。
(四)应不能通过断开“应急开关”而使其关闭,防止重置能量值例如:清理螺旋桨等。
(五)限制装置必须做一些不可拆卸的处置,上面必须覆盖一些标签以防止人为拆除。
七、有关电压、重量和能量值的鉴定登记程序及注意事项
(一)登记所有能量限制器应检查其设置是否正确,并使用不可拆卸的标签(不能在不破坏标签的情况
下拆下的标签)密封程序端口。
(二)如果在程序设置需要更改的时候(在一个限幅器用于多个模型的情况下)只能通过重新鉴定密封来
完成。
(三)如果任何时候贴纸标签被破坏或丢失,该设备必须重新通过验证。如果设置不正确或更改,参赛
者将被禁止参加进一步的比赛。如果设置正确无误,设备将重新密封。
(四)竞赛期间所有的电池都要和以前一样检查电压(所有电池)和重量(限重量电池)。配备限制器的模
型必须检查是否有正确的程序设定或能量值,以及标签是否完好无损(目视)。然后参赛者可以进入准备
区域关闭船舱。竞赛结束模型舱盖将保持关闭状态,只有到达电池检查区域内才能打开,否则这将受到
取消资格的处罚。
(五)关于任何电池/限流器在同一组模型之间的更换:团体赛(Mini Eco Team 和EcoTeam)和FSR-E 模
型由2 人/3 组电池(限电器)组成的队伍应在开赛前告诉助理裁判,并且在竞赛中只能在助理裁判的监督下
才能在放航台上打开。
(六)使用镍氢电池、Lipo 或LiFePo 电池为动力的模型,尺寸和重量的限制必须符合每个项目中的
规则和条例。不允许采用打磨、拆解等方法进行改制。单个镍氢电池(单节高度最大值45mm)额定电压

网友:
不得超过1.55 伏。单片Lipo 电池的赛前电压不能超过4,23 伏。单个LiFePo 电池的赛前电压不能高于
3,80 伏。参赛者必须向负责称重和测量电池的人员说明所用电池的类型和数量。不允许电池过度充电或
使用不适当的充电模式以获得更高的电压。当在电压检查时,测得的电压高于规则规定的标准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下参赛者将被取消参赛资格。
(七)出于安全考虑,无论是在充电前、充电后、比赛后,在模型内或模型外,已“膨胀”的电池都
不应该再使用。严格禁止通过人为手段挤压或处理“膨胀”的Lipo 电池或镍氢电池使其恢复到原来的形
状和大小。出于安全考虑,如若再犯,运动员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八)主办单位提供合适的容器可供弃置电池。严禁在未经批准的场地或野外弃置电
池,如有发生将受到警告,如若再犯将被取消参赛资格。
八、一般竞赛规定
(一)模型登记
每名参赛者都有义务将其竞赛模型、备用模型、遥控设备在规定的时间内交付登记。登记时还须出
示模型“号码牌”及“应急开关”。登记时不检查电池和螺旋桨。已登记的模型应在船体的适当位置做
上标记(如粘贴标签、盖章或类似的措施)。在竞赛期间如果没有标记将不能参与竞赛。如果丢失或损
毁,参赛者必须及时报告,以便补充。
(二)永久注册号
所有模型必须有一个永久性的注册号。这个号码由受其管辖的协会分配。国家及地区代号是这个数
字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不易更改、长久地标志在模型上。不可在盖子、海绵或任何其他可拆卸的部件
上。Hydro 的永久注册号可以在中间部分的外侧、底部。每一别的竞赛可以登记注册两艘模型。竞赛模型
和备用模型的永久注册号应一致。数字和字母组成的永久注册号码必须是在白底黑字。字母和数字的高
度为至少20 毫米。
(三)比赛号码牌
在所有计算圈数的项目中,所有的模型都必须有一个比赛号
码牌。号码牌的尺寸是80mm×80mm,号码牌应由白色不透明材
料制成。号码牌上的数字必须为黑色,高度为70mm,宽度至少
为10mm。(见附图)。号码牌必须垂直安装在船的甲板上或船的
后面,并且从两边都可以看到数字,至少要有一个螺丝或螺栓固
定。竞赛航行中失落号码牌的模型应在下一圈返航,待重新装上

网友:
号码牌方可下水继续比赛,模型未带号码牌所航行的圈数不计成绩。如果号码牌上的数字不清楚或不明
显,将不计圈数成绩。
(三)参赛模型数量及其状态
1.允许每位参赛者每一级别可以报名登记两艘模型。两艘模型都允许进入竞赛准备区域,但只允许一
艘模型进入放航台。模型一旦进入竞赛状态则不再允许更换,在某轮或某次航行进行中模型失去继续比
赛能力也不得立即启用第2 艘模型。只有在下一轮或下一组的竞赛中,并经航行裁判长的同意后才可启
用第2 艘模型。
2.使用备用模型参赛必须符合相应的建造规定,同时必须在登记时注明。每艘模型必须从竞赛开始
直至竞赛结束始终保持其登记以及符合规则规定的状态。倘若在竞赛时模型缺少、增加或丢失重要的部
分,则不予登记该轮竞赛的成绩。
九、竞赛规定
(一)技术规定
1.在各个级别的比赛开始前,参赛的船、电池都需要称重和测量电压,如果不符合规则规定的数值
不进行第二次称重或电压测量。为安全起见防止过度充电,比赛前应检查电压(赛前电压)。电压测量
由参赛选手自行完成,并由裁判员进行验证。只要船、电池还在秤上,就还可以对船、电池的重量进行
调整,如果船、电池被从秤上取下,那么称重就结束了。如果重量或电压不符合规定,将不能参加这一
轮比赛。电池的电压要在比赛前后直接测量。比赛前要检查电池的重量,当使用能量限制器时,电池不
称重,但必须对设定的值进行验证。如果没有达到这些要求,参赛者就不能参加比赛。因此必须遵守规
则规定。航行裁判长可以对任何模型的技术状态进行查验。
2.比赛结束后,模型舱盖应保持关闭状态不能打开,直到进入检查区域才可以打开并再次检查电压
(赛后电压),以验证没有超过最小电压。如果与规则规定不符参赛者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3.如果任何选手在没有检查所有东西的情况下离开比赛区域,他将被取消该轮比赛成绩。
4 主办单位使用的称重、测量电压的设备为官方设备。在比赛前,可以进行称重和电压测试。因此,
将会在模型登记时提供这些设备。
5.赛前电压设定:每个电池电压Lipo 为4.23V, LiFePo 为3.65V, NiMh 为1.55V。
6.赛后电压设定:每个电池电压Lipo3.3V, LiFePo 为2.5V。NiMh 电池不受限制。
(二)点名及准备
1.点名时间为2 分钟。在这段时间内裁判员点名三次,参赛者应到达放航台。若参赛者未在点名时
间内连同其模型一起到达放航台,将失去参加该轮次竞赛的资格。当一名参赛者点名进入竞赛的同时,

网友:
下一名参赛者点名的时间间隔为3 分钟。
2.在竞赛期间可以对时间表进行更改。所有的参赛者都有责任跟踪赛程上的任何变化,无论是口头
宣布的还是书面的。如有变动,由主裁判宣布。当发生重大变化时,可以预留给参赛者有充足的时间给
电池充电。参赛选手必须在比赛前15 分钟做好准备。
在竞赛准备区域,检查电池电压或正确的限制器设置,电池称重(当需要时)。在规则中规定船只也
需要称重,完成检验之后,船可以用胶带封起来。航行裁判长将分配参赛者在放航台上的位置,此时所
有参赛模型必须在放航台上随时处于进入竞赛航行的状态,即封好舱盖,所有必要的部件、螺母和螺栓
就位。比赛结束后,在同一区域进行电池电压、重量、限制器读数等作进一步检查。
(三)公布成绩
任何比赛的预赛成绩将于2 小时内公布。并将打印成绩表张贴在明显的位置。成绩公布后1 小时
内,可以对这一成绩提出正式抗议。1 小时以后,不得进行任何抗议活动。
(四)获前3 名和创纪录模型的审核:
获得前三名以及创纪录的模型必须在决赛后接受检查。
F1-V 级:内燃机实际工作容积符合各级别的规定;噪声是否超过规定的标准。
F1-E 级:检查电压是否不足。
1. 测量内燃机气缸工作容积应在冷却的情况下进行,测量发动机活塞的行程采用测深量具通过热火
栓孔进行,允许误差+1%。
2.测量后打开发动机,测量气缸直径采用内径测量具在排气口上边缘和上死点之间的范围内测量,
取两个近于相互垂直的直径的中间值;
3.所有测量设备存放于竞赛场地,从测量数据中计算发动机的容量。用计算机或数据表来完成。
4.如果模型的航行速度或得分涉及破纪录时,则所涉及的模型在没有经过详细检查的情况下不能离
开航行场地。
5.每位参赛者都有义务提供模型并协助检查。准备工作需要提前完成,如果参赛者拒绝,则自动取
消资格。如果审查的结果不符合规则规定的标准,也会导致取消资格。在这种情况下,下一名次的选手
名次上升1 位,同样也需要审核。
(五)处罚
所有下列处罚会立即向参赛者宣布,参赛者不可以对这项裁决提出抗议。
1.裁判判定F1V 或F3V 级的噪音超过80db/A 或硝基含量过高,将取消该模型相应组、轮或航次的竞
赛资格。
2.如果模型重量不符合规则(超重),电池电压过高或过低,限制器设置不正确。按规则规定裁判员

网友:
3.如果在比赛中比赛号码牌不清晰或丢失,选手应该立即操纵模型顺航线返航,并在更换后重新进
入比赛。如果不这样做,航行裁判长可能会在警告选手后可以取消他的资格。
4.如果船被卡在浮标中,选手试图开启动力脱离浮标,而因此将浮标从固定位置移开,航行裁判长
将有权取消他的资格。
5.如果在比赛或试航期间,在整个比赛场地范围内,参赛者项目放航台区域外试航,该选手则会被
取消该项预赛、试航的资格。
6.如果一个选手没有按规定使用未经授权的频率打开设备。如果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他将被取消参
赛资格。
7.如果有任何选手在有可能避免的情况下撞到一艘不动的船,撞到该船的选手将被出示一张黄牌,
扣减1 圈。
8.如果同一名选手第二次撞到这艘不动的船,就会被出示红牌。这意味着取消比赛资格。如果不动
的船被判定为“死船”,任何与之相撞的模型将被红牌罚下。
9.如果一艘船突然冲出水面,或突然自旋打转等类似不可避免的碰撞将不会被处罚。
10.如果选手在比赛中离开放航台,他的遥控设备必须保持在原地。如果遥控设备离开了放航台,将
取消选手该轮比赛的资格。
11.如果在比赛中模型绕错标后,允许其在不妨碍其他参赛者正常航行的情况下重新绕标,否则此圈
航行不计成绩。如果任何其他选手受到这位选手的阻碍或触碰,这位选手将被判罚黄牌(扣罚1 圈)。如
果再一次发生类似的情况,将直接红牌罚下取消该轮比赛的资格。
12.应该通过正确地方式绕过浮标,如果在补标中和其他模型发生碰撞导致其他选手的模型不能继续
比赛,将直接红牌罚下。
13.允许选手操纵模型从两侧超越慢速艇。被超越的慢速艇应保持航向,不得通过改变方向阻碍超越
艇航行。任何阻碍将被判罚1 圈。如果慢速艇重复这个动作,他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14.任何形式的“团体”比赛,妨碍或者损毁其它参赛船只的,将被红牌罚下。超越艇超越时也不能
对慢速艇造成任何阻碍,如因此发生碰撞,将给予黄牌。如果导致慢速船提前退出比赛,将会被红牌罚
下。
15.在竞赛中如有明显故意错标或任何其他方式以妨碍另一艘模型正常绕标,则会立即取消参赛者该
轮比赛资格,如再发生,则会被取消参赛资格。
16.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妨碍其他参赛者、对观众造成危险或撞到比赛平台、故意损坏设备或鲁莽
行为,将给予红牌(取消资格)处罚。他的船必须立即离开水面。
17、任何时候都要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参赛者如对其他参赛者或裁判员有不符合体育道德的行
为,裁判长会即时取消其比赛资格(根据场地裁判的建议)。

网友:
18、任何针对他人的身体暴力都会立即被驱逐出场地,同样也适用于助手。进一步的处罚将由竞赛
委员会决定。
19、黄牌:扣除1 圈,红牌:取消当轮竞赛资格。
20、犯规处罚:竞赛中任何将有可能发展为犯规行为的情形,都将被处以黄牌警告。
(1)每轮航行第一次犯规者裁判长给予该选手黄牌警告并扣罚该轮航行圈数1 圈;
(2)每轮航行第二次犯规者裁判长给予该选手红牌罚下场的处罚,并取消该轮比赛成绩;
(3)竞赛过程中故意犯规者裁判长给予该选手红牌罚下场的处罚,并取消该轮比赛成绩;
(4)起航抢航者裁判长给予该选手黄牌警告并扣罚该轮航行圈数1 圈。

网友:
(六)分类规定
Mono、Mini Mono 、Hydro 、Mini Hydro 类的规定
1.定义:自由设计制作的,由一个或多个半浸螺旋桨和一个或多个电动机(无限制)驱动的竞速艇模
型。

2.技术要求:
MONO:单一船体模型船
Mini-Mono 迷你级单一船体模型,电动机动力,最小船重450 克,最大船长450 毫米。
Mono I 标准级单一船体模型,电动机动力,单体船,遵守重量和电池规则。
Mono II 提高级单一船体模型,电动机动力,单体船,遵守重量和电池规则。
HYDRO:多船体模型船
mini Hydro 迷你级多体船(3 点船,双体船),电动机动力,最小船重450 克,最大船长450 毫
米。
Hydro I 标准级多体船(3 点船,双体船),电动机动力,单体船,遵守重量和电池规则。
Hydro II 标准级多体船(3 点船,双体船),电动机动力,单体船,遵守重量和电池规则。
3.外观:此类中使用的模型必须与真实的船相似,外观可以包括如驾驶员、驾驶舱、发动机或排气
管等不同外形,不允许使用纯性能模型。不允许有额外的不是船身固定的部分和物品用来辅助航行,例
如泡沫塑料或气球等。
船体长度的测量是指从船首到船尾的距离但不包括船舵、螺旋桨和号码牌在内。

网友:
4.竞赛方法:
小组竞赛,椭圆形场地,航行时间6 分钟。比赛是在由6 个浮标组成的椭圆形赛道上进行的(如图
所示),模型启航后沿顺时针方向航行,最少3 名最多8 名选手组成一组,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尽可能
多的圈数。启航线上必须多放一个浮标,稍微放在场地的中间,避开底边正常航线。竞赛中错过浮标不
允许补标,错过第一个浮标则给予该选手5 秒的罚分。如果错过第二个浮标,将从最终成绩中扣除一
圈,接下来每错过一个浮标将被扣减一圈。在竞赛中,只有等到结束时才允许打捞故障模型,除非船看
起来快沉了或正在下沉。竞赛进行3-4 轮预赛,其中两个最佳成绩的结果相加为该选手的最好成绩,前8
名的选手进入决赛。
5.启航过程:
在启航前,所有的船都应该放在水中,船尾必须靠在放航台上(如果比赛号码牌是在船的后面那么
它就成为船尾)并接触到放航台挡板,由起航助手固定好。航行裁判长适时(5 秒内发出开始指令)发出启
航口令:“注意……10 秒,5,4,3,2,1,开始!”当听到航行裁判长发出“注意10 秒”的发令声时选
手启动模型,按照上图中的航行线路绕过右方3 个浮标后驶向启航线。启航线在放航台左边5 米处( 如图
所示)。选手在启航过程中必须控制好自己的船速(启航时间为10 秒)。如果任何模型在信号发出后的5
秒内仍未越过底边航线,则不允许再启动,如果模型在启航时间未到冲过启航线,将被判罚抢跑,扣罚一
圈成绩。启航过程中的模型不允许明显减速或停止不前,否则将被判罚,扣罚一圈成绩。
6.重要准则
允许在符合规则规定的条件下在整个航线上超越模型。任何两个点或浮标之间最快的路线被定义为
“理想路线”,只能从外侧超越。任何选手都不可以通过改变航行线路或抄近路迫使或阻碍另一艘船靠近
浮标。如遇死船应当要保持足够的距离通过,如果被选手撞击,航行裁判长将按规则进行处罚。在比赛
结束后,航行裁判长有权检查所有的模型,所有的模型都必须符合各级别规定。当参赛者的模型发生对其
他模型、参赛者、观众形成严重危害时,航线裁判长及总裁判长有权命令肇事者中断航行。该选手将被取消
该场比赛资格,该轮得分为零。

楼主:
这个跟我看到的一样,没有针对mono1的?

网友:
19年版的 分大类说明,所以显得有点乱。  18年版的,按小类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