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首飞首炸,破了一桩多年前的悬案

楼主(2020-05-15):
厄运难料,幸幸苦苦装好的飞机帅不过两分钟。
嘎嘎新的X5,第一个起落调试的时候,突然不受控制的疯狂旋转上升,断了电后四层楼高自由落体,机头直接插土里一半还多!!
百思不得其解,本来以为是失控了,后来发现事情不简单。
回去打开日志,无意间发现了Log里多了一条warm start,上网一查结论是Vbar空中重启,这就很奇怪了,为什么好好的非要重启呢。。。
一瞬间,三年前的记忆涌上心头,那依旧是个明媚的夏天,飞380第二电突然尾巴也不受控制的旋转,断电后惨死街头 (详见我很久以前发过的帖子 “不明不白的炸了,两桩谜案”)
感觉事出蹊跷,于是把问题锁定了电调,没错,就是好盈的BEC。这个太可疑了!
于是做了一个实验,空载状态快速来回打满舵,果然不出三秒就卡死了,然后日志显示Vbar重启,破案了!
奇怪的是上次用的电调舵机和这次出事的都不一样,以前用的V4,这次用的V3,看来这个BEC的问题是一直存在的。
可惜我的新飞机惨遭好盈毒手,沦为了实验的牺牲品。
准备回归外置BEC了,或者用ultraguard也不错。

顺便说一下X5 V2这个电池仓真的反人类,按电池一万年,取下电池一亿年。

满螺距测试,Vbar重启

满螺距测试,Vbar重启

反人类的电池仓,间距少的可怜

反人类的电池仓,间距少的可怜

嘎嘎新的X5,此时还不知道自己面临的厄运

嘎嘎新的X5,此时还不知道自己面临的厄运

再感受一下这电池仓

再感受一下这电池仓

出事的记录

出事的记录

X5内心MMP

X5内心MMP

遗照

遗照

黑人抬棺走起

黑人抬棺走起

网友:
内个,我也来说一句,我的小250,之前飞一直好端端的,某一次刷锅炸鸡后,像楼主一样疯狂打舵,K8就自动重启……不确定是不是原厂亚拓电调出了问题,然后回家直接用2S电直驱试,结果还是重启,满头雾水

网友:
来回大幅度打螺距时的电流比较大,只要是有问题的电调bec或ubec就会供电跟不上造成接收机,陀螺仪重启。我试过了无数次。所以我在使用电调或其它给接收机舵机供电设备时都会像上面一样多测试一下。飞行时重启是最可怕的了。

网友:
可以和好盈的售后反映一下,让他们帮忙找找原因吧!

网友A:
高端用户要慎用好赢电调了,新手入门还可以

网友:
也可能舵机老了,不多给电转不动

网友:
看来外置BEC还是需要的,万一电调不靠谱呢,重不了几克,多一重保障

网友:
随便找个闲置的接收机或者vbar插口,插上个大电容就OK了,我用的16V,10000uF的电容,再也没出过事了。

网友:
翻过几年之前的帖子 就有人声讨过V3 V4什么的  看来一直没改善

网友:
我也因为好赢的BEC炸过机。还是外置BEC靠谱啊

网友:
泰世机型十字盘行程紧凑,检查行程极限有无憋舵情况。现在舵机功率大。憋舵会超电流会保护重启

网友:
我就试过亚拓的BEC,就是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端用户要慎用好赢电调了,新手入门还可以

高端用什么好

网友B:
可不可以设置下bex的电压,调高一档,这样相同功率电流就会小点,可否?大神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设置下bex的电压,调高一档,这样相同功率电流就会小点,可否?大神帮忙解释一下

总功率够大还是会重启,电压高BEC容易死

网友:
前一段也遇到了首飞好盈120A V4起飞即自己拍地,严重怀疑BEC问题导致重启,后来把里边带的电容加上没再出问题,这个BEC的情况不能回避,或许好盈就是要加电容补充BEC。

网友:
好盈送的电容难道不香吗

网友:
插个电容就行了

网友:
我也是超转拉起时突然断电,流星一样的砸到地上, 嘎嘎新的logo550报废了。后来舵机换成无刷的,用k电调就没吃过问题。

网友:
用的是v4加电容 照样不太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