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U圆带的问题

楼主(2020-05-15):
我想用8mm直径PU圆带代替三角台,电机主动轮直径70mm,主轴侧从动轮直径40mm,不知这样可以不,因为看到8mm的圆带最小回转直径是60mm,另外550W的电机带动无动力主轴用8mm的圆带可以不或者用6mm直径的圆带可以不,谢谢哪位老师给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PU带可以自己对接周长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U带可以自己对接周长不是问题

谢谢,看卖PU圆带的店铺里都有一个表格,标注的8mm的圆带最小回转直径是60mm,那我想提升速度,从动轮直径要小,40mm就小于最小直径要求了,会不会造成运行时圆带断裂

网友B:
PU带断裂往往是旧皮带重新接,
新的皮带接好了不容易断的,
我的0618车床就是圆皮带,
不太容易断的,接好了就能用1-2年的。
我的其他动力轴都准备用PU带,
主要是用PU带扭力超标卡死的时候,会自己打滑,保护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PU带断裂往往是旧皮带重新接,
新的皮带接好了不容易断的,
我的0618车床就是圆皮带,

谢谢,你的皮带用的是多粗的,最小的皮带轮直径是按他那个表格要求做的吗,就是说最小直径小于要求的直径会怎么样呢?

网友:
皮带直径影响传递扭矩不会影响传动比,选择皮带直径还要考虑轮槽宽和接触角度,皮带周长影响带轮张进程度

网友:
你好楼主,看了你的帖子关于曲面雕刻的回复,想请教些问题

网友:
你好楼主,看了你回复的有关曲面雕刻帖子回复,想请教些问先跪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