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比64的BM Creations 吉姆尼静改动

楼主(2020-05-15):
看下视频

--------------------------------------------------------分割一下------------------------------------------------------
以前做过微型攀爬车,蚀刻片做的,疫情期间没事翻翻帖子。看见那个1比64的切罗基微型rc,心里就长草了。
本来想买个品牌更出名的,结果偶然看到这个吉姆尼,太可爱了,买了。后来陆续买了奔驰g500,两种帕杰罗,都是合金越野车。

可惜的是原轮毂没有很好保留下来,主要是需要心细,带娃娃脾气燥得很。

这次用的是成品波箱,前后桥,虽然是成品,做车桥想了很多方案,花了太多时间。

最后还是没有做成独立悬挂,仅仅是扭腰,以后再自己做独立悬挂吧。

这里面最难处理的是舵机,1.7g的对于这个比例的小车来说体积还是太大。

用的是号称1 87的改装件,真实买了个87比例的车,才知道小得可怜,那改装件是用来改农用车的哦,改64的越野刚好。

bm吉姆尼还可以开门。

和以前蚀刻片做的攀爬车对比下。

网友A:
哪里买的套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买的套材?

某宝 搜1 87

网友:
这个也太迷你了

网友B(2020-07-13):
请问楼主的壳是在哪里买的呀,好漂亮。给你看看我改的底盘。我们交流一下吧!

网友C(2020-08-19):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接收机,我看的体积都很大塞不进这么小的车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的壳是在哪里买的呀,好漂亮。给你看看我改的底盘。我们交流一下吧!

就是BM Creations的1比64铝合金小车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接收机,我看的体积都很大塞不进这么小的车壳

DSM2微型接收机,现在frsky的小型的都可以用,很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DSM2微型接收机,现在frsky的小型的都可以用,很小。

Frsky的控我有,但是用来玩穿越机的,如果玩车要改。一直想做一辆这样小巧精致的小车作为桌面减压玩意,无奈对车不熟悉。再请教一下,像你这辆这样配置的,除了遥控外一共花费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Frsky的控我有,但是用来玩穿越机的,如果玩车要改。一直想做一辆这样小巧精致的小车作为桌面减压玩意, ...

其实改这个车,除了齿轮,车桥、减震、转向都可以自己自己做,但耗时很长,你要有闲暇时间才行。要么就买成品的车桥,但实际上也要做一些修改。我是买的成品,并不是做不出来,疫情期间耗费了大量时间做了个微型变速箱,两档变速,后来由于一些选材问题还是搁浅了。就用的成品装配的。
包括车身、接收、舵机、驱动、马达等。如果用成品,价格300-500左右;如果自制,价格100-200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改这个车,除了齿轮,车桥、减震、转向都可以自己自己做,但耗时很长,你要有闲暇时间才行。要么就买 ...

以我目前的动手能力估计是搞不来,先来个比例大的试试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改这个车,除了齿轮,车桥、减震、转向都可以自己自己做,但耗时很长,你要有闲暇时间才行。要么就买 ...

你好 请教2个问题,1.BM 1/64吉姆尼是合金的?
2.你买的哪家店的车桥,我买的那家车桥宽了很多,吉姆尼本身也比其他车小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 请教2个问题,1.BM 1/64吉姆尼是合金的?
2.你买的哪家店的车桥,我买的那家车桥宽了很多,吉姆尼 ...

1、是合金的。2、车桥自己做的,用1.5mm的铜丝自己做的。

网友(2020-10-21):
能看一下底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