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遥控器DEVO10螺距突然失控 已解决

楼主(2020-05-15):
华科尔遥控器DEVO10用在用在mini cp和V120D02S时,都会出现螺距突然增大失控,飞机跳起来的现象,好像基本发生在飞机低电压情况下。是遥控器问题,被还是WIFI干扰了?是需要重新对频还是需要遥控器刷机呢?
解决了,一个是拉杆飞掉了,一个是舵机问题,导致飞机突然跳起来,以为是失控了

网友:
是不是电位器

网友A:
楼上说的有道理,看看电位器和主板连接线,我之前也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打开遥控器监视器,看看摇杆输出是不是正常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有道理,看看电位器和主板连接线,我之前也出现这种情况

是说遥控器上的电位器吗?

网友:
看看输入输出不就知道是控的问题还是出在飞机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