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超低电流如何测量?

楼主(2020-05-15):
请问超低电流如何测量?万用表测不出来

网友A:
大概什么量级,微安,纳安,皮安?

网友:
能不能与一个基准电压相叠加,然后用三极管的放大效应测出来?

网友:
说一下数量级,有些高精度的万用表是可以测量的,如果是恒流源可以串上大电阻,然后测电阻两端的电压。

网友B:
半年过去了,这个人还是十万个为什么。

网友:
楼主不要总提这种无厘头的问题。。
想测量什么,详细说一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半年过去了,这个人还是十万个为什么。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什么量级,微安,纳安,皮安?

量子级

网友:
量子级别请去中科院,就是你上班的地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半年过去了,这个人还是十万个为什么。

这老铁问了四百多个为什么了,典型的水贴骗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老铁问了四百多个为什么了,典型的水贴骗经验

还真是,四百多个为什么

网友:
遇事不决,量子力学

网友:
   是 个 大 问 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