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8尾巴相关问题

楼主(2020-05-15):
少部分玩家可能遇到过这种情况,急推螺距尾巴向右甩,显然我的飞机前不久也遇到了这种情况,而且尾巴左右停止增益总是调不好,急停回弹软绵绵的!!左自旋急停比右自旋急停停的要好些,调了很多相关的参数也是无解。在群里请教了大佬排查了许多,最终肯定了是尾巴不够顺滑,果然调整尾巴顺滑无比后锁尾效果好了不少,调了相关参数后有了明显改善但还是差那么点意思(强迫症)。
翻了相关帖子尾巴锁不好与那么几点有关,转速,感度,螺距,预设补偿还有就是机体顺滑,震动。(暂且知道这些……调机有待提升……知识量有待提升……)
于是我试了试加大油门得到了不同的结果。
70定速,震动1300最大1600,锁尾效果差一些急推螺距尾巴右甩,需要调高相关参数飞起来比较安静…
75定速,震动1000最大1600,锁尾效果可以急推螺距右甩幅度减小,飞起很舒服,震动比较小
80定速,震动1500最大1900,锁尾效果很好急推螺距右甩幅度很小但还是有,飞起来比较吵估计大小桨不平衡,机身某些部位有震动需要调试。
我也试过调高尾巴预设补偿(调太高我怕有不好的结果…),尾巴中立点(滑块向尾波箱靠近两个桨的夹角成5度……),尾巴行程但是效果都不太明显(尾巴行程安装里面那个两边都是110)。加大转速锁尾效果提升最明显。
这尾巴锁的还是不够好,剩下的可能就是跟机身震动有关了也可能哪块参数调的不够(我感觉也可能是尾巴转速不够,等开了工资买副稍大点的尾桨……)

说下机型。tg520收的二手(主要便宜,真便宜,多少钱就不说了)尾桨86mm,尾皮带轮20t,电机齿暂时不清楚。大佬们帮我研究研究我要加大尾桨可不可以,会有什么影响么???

在请教一个问题(哈哈问题有点多,单飞没办法,只能向大佬们请教………)还是关于尾巴预设补偿的,之前翻帖子看到了关于这个,就是推油门的时候加大螺距,尾滑块应该向哪边补偿移动,有的说是向桨夹移动,也有的说是向尾波箱移动………
我的情况是,油门拉杆从最低位置(螺距±12,油门一条直线)推到中间零螺距,滑块是向桨夹移动。油门从中间零螺距向上推,滑块是向尾波箱移动……我这个是正常么(我k8安装里面各个页面都检查过了都是正确的,发射机通道那块也是和控的方向一样……)安装方面没有问题!   求解答…………

由于工资一直拖欠不发,之前的电包计划只能搁置了。。。祝愿拖欠工资很久不发的老板们,女的没有大**男的没有小**

难啊!!!这样下去360都飞不起了…………

上诉哪块说的不对,感谢大佬们来指正!!!

网友A:
尾巴旋转方向是按说明书来的不,有的飞机尾巴向左向右角度不一样,皮带反了就锁尾有问题

网友B:
写得真详细 提高转速确实比较有效 其它很多措施确实要么无效 要么效果很一般

注意一下I值降低可以减少金鱼尾

K8锁尾能力有限 别指望太多 大机上效果尚可 小鸡表现更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巴旋转方向是按说明书来的不,有的飞机尾巴向左向右角度不一样,皮带反了就锁尾有问题

这到不能,组装和调试上我检查了好几遍应该都没问题。尾桨没装反,主旋翼顺时针,尾巴朝向自己转动大桨尾桨是向后转。以前犯过类似错误印象很深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得真详细 提高转速确实比较有效 其它很多措施确实要么无效 要么效果很一般

注意一下I值降低可以减少金 ...

金鱼尾到是没有,不过记下了

这两天待着没事干,就给飞机来了个大保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得真详细 提高转速确实比较有效 其它很多措施确实要么无效 要么效果很一般

注意一下I值降低可以减少金 ...

金鱼尾到是没有,不过记下了

闲着没事儿,给飞机来个细调

楼主:
我说发了三遍怎么没发出去,发个评论还要审核……………………………打扰了…………………………

网友C:
請問大神, k8如果用在x360也是鎖尾不好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大神, k8如果用在x360也是鎖尾不好嗎?

360用k8锁尾很一般,除非换尾三桨

网友D:
定速要85~90%才锁得稳,转速高才好。

小飞机的话I值调低5-10才好。

尾舵机速度要快,尾舵机行程没必要80~120%,最好90%以下,其实70%可能更好,关键是行程角度在60度以内,角度太大的话吃不上劲。

网友E:
建议更换19t 尾皮带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更换19t 尾皮带轮

好的,到时候买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速要85~90%才锁得稳,转速高才好。

小飞机的话I值调低5-10才好。

学习了。

确实转速越大锁尾越好,80定速觉的挺好了,85定速估计会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拿去

好图

网友:
建议换mb。只要震动别太过分,随便一设置,锁尾就挺硬的。

网友:
MB跟一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发了三遍怎么没发出去,发个评论还要审核……………………………打扰了…………………………

为什么有的时候不审核有时候审核?一直搞不懂